罗克韦尔(AB)PLC
请教ABPLC通讯问题

楼主(2006-07-27):
请教各位高手,我用的是RSlogix500的编程软件
在Communication Settings框的Driver中选择处理器的通信协议的时候,怎么会没有选项那,是不是我装的软件,没有装完全呀。谢谢各位高手了

网友A:
你是不是少装了RSLINX,这个软件就是通讯软件。

网友B:
同意楼上的,RSlogix500的通讯格式是在RSLINX里面设置的.RSLINX是另外一个软件

楼主:
谢谢两位老师,我再试一下

网友C:
会不会是rslinx的配置没有做?

网友D:
同意楼上的

网友E:
请教高手,现有AB PowerFlex变频器无法与1769-SDN模块进行通讯,请指教。谢谢!

网友F:
1769-SDN 是什么东西?

网友:
1769-SDN是5000的通讯模块吧 ,AB PowerFlex变频器与1769-SDN模块进行通讯的话,好像要使用RSNtwxDN,然后进行配置,还有要注意RSLINX的版本,太低的话有些设备可能不能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