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控制仪表
关于欧陆(EUROTHERM)900EPC温度控制器与PC的通信问题

楼主(2006-07-27):
我司使用欧陆(EUROTHERM)900EPC温度控制器对加热炉温度进行控制,现在我们想将它与PC机通信来备份它的内部参数(PC已经装了它的软件IPS),可是却始终不行,端口和接线都没有问题,请各位工友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A:
有没有打开仪表内的通讯口参数设置。

楼主:
我是从设备上直接换下来的啊,没有动什么参数设置啊,应该是打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