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消除PLC信号干扰的方法

楼主(2006-07-27):
我在水墨印刷机上采用PLC控制变频器来驱动机器运行,我把所有的电器元件全部放在一个配电柜里面,然后引出控制线以及电机线,但在行当中总是出现一个信号干扰的问题,部分线路采用屏蔽线但还是有信号干扰的问题,请问在此控制线路里面如何解决PLC信号干扰的问题?谢谢。

网友A:
检查一下接地是否良好以及电柜内部布线是否分开。

网友B:
我曾经遇到过以下问题:此设备是PU板制做,对地绝缘,有变频器2台,PLC控制变频器来驱动2台机械手8段速运行,PLC采用松下FPΣ,因此PLC输入高电平不到+5V即为真值。经多次用谐波干扰仪测试,数值均在国家规定范围之内。经软件监控干扰主要来源于接近开关和光电开关输入误信号。使之动作发生紊乱。经采取以下几种措施后效果明显好转。
1、首先确保接地良好。
2、屏蔽所有信号来源并可靠接地
3、增加变频专用滤波器
4、控制信号与动力信号分开布线
5、增加软件滤波时间
6、信号输入I点并联了一个50V 0.47Uuf电容器

网友C:
没那么复杂,你最好检查一下变频器的有效接地问题。PLC控制线路和动力线路,如果还有问题,才考虑滤波器的为难题。

网友D:
有位叫
笨鸟慢飞
的大侠
对干扰很有研究

電場(射頻)干擾抑制步驟簡易介紹
作者: 笨鳥慢飛 ,2006-7-21 14:43:00 发表于:《运动控制论坛》 共有7人回复,244次点击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抑制干擾步驟(包 ‘ 擋 ‘有效接地  ‘濾波器)
干擾有兩種方式 磁場干擾(不討論)及電場干擾(射頻)
干擾源有來自外部電源(50-60Hz)及系統產生電場干擾 外部低頻干擾 只要使用隔離式變壓器就可以解決
但系統所產生多為高頻干擾源(30kHz以上) 尤其在變頻器及伺服驅動器 為最大干擾源

找出干擾問題
          找出干擾源(變頻器 伺服驅動器)
          干擾途徑 (動力線 訊號線 控制線)
          保護被干擾對象(編碼器 光學尺 控制器 接近開關等)
          訊號兩端匹配整合(最難搞最頭痛)步驟四
          訊號失真 造成訊號誤算(多算 少算) 高低頻都會發生
          電壓准位漂移

如何解決干擾 就以我司經驗提共四個步驟如標題 敘述如後單元
很多問題發生 經常是用錯材料 用錯方法
技術沒有多大學問 往往來自自身工作經驗累積 勇於面對問題 勇於嘗試  找出對的答案 把對的事情做對

屏蔽動力線(抑制干擾步驟一)
變頻器及伺服驅動器都是系統最大干擾源 並透過動力線所產生電場干擾 動力線就是干擾途徑
所以我司在動力線上設計鍍錫編織網 把它包起來 抑制干擾
此線有極佳耐曲繞度及柔軟性 另外在高頻傳導效果特佳 防油防水
令外針對高速電主軸的要求 有特殊設計 更能協助其性能穩定性

雙屏蔽雙對絞線接線方式(降低干擾步驟二)

單屏蔽線接線方式(個人看法 有爭議)
屏蔽層單端接地(我司看法)
屏蔽層雙端接地 有問題 若從屏蔽層電流分部曲線圖來看 電流多集中在中央 兩端接第 那如何排除

雙屏蔽線接線方式
內屏蔽接0V外屏蔽接地 一樣單端接
對絞線接法更重要 接錯還不如不用

我司雙屏蔽雙對絞線的特色
雙屏蔽雙對絞(歐規標準) 擁有極佳電氣特性
   抗干擾
   抗壓降(150m)
   高低頻下訊號不易失真
嚴格選料 針對數控機床專用設計 有極佳物理特性
    符合ROHS環保標準
    柔軟度特佳
    耐曲繞度佳  120kg/m  承受力
    不用再製料 延長使用壽命
    防油防水

有效接地(抑制干擾步驟三)
A:何為有效接地
我司採專用鍍銀接地線 具有低電感特性 高效率傳導性
    降低瞬間啟動電流
    雜訊快速排除
    降低干擾源
    避免電壓浮動
    減少驅動器變頻器燒毀

B:正確接地方式
  多軸變頻或驅動器 應該採取並連方式 非串連(錯誤接地 高頻狀態下驅動器很容易燒壞)

C:如何驗證接地效益
  拿具有量測瞬間高電壓電表 接兩端量測電壓(變頻器及接地)
  不同接地線有不同電壓
  V=I * R(R1,R2,R3)

濾波器(抑制干擾步驟四)
訊號兩端不匹配很容易產生駐波(類似電話機裡的迴音) 當他能量累積夠強時 就偶而去干擾控制器 提共錯誤波形(失真)給控制器 造成誤算
我司目前可提共0---200KHz濾波器 來處理此問題
以上就自己經驗提共給網友參考
上海磐林企業發展有限公司
www.panlin.com
hanbird@panlin.com
021-62618187 蔡先生

网友E:
控制信号与动力信号分开布线,屏蔽所有信号来源并可靠接地。

网友F:
可靠接地。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对小弟的关爱,我有几个想整改的想法不知可行不可行的,其一是在各变频器的上口并联一个耐压380V 0.22微F(或耐压220V 0.414微F)的电容,这是消除低压谐波的,还有在电源上口接三个滤波环的,这是消除高压谐波的,其二是加一个变压器把其中的接触器线圈换成36V的。还有就是把动力线和控制线分开走线。因为还要加一个光栅表,这样能及时观察干扰的程度,以便于及时改正。

网友G:
除了抗干扰措施外,解决问题还得追本求源,有的变频器干扰就比较大,欧美的干净一点,当措施用完了,实在解决不了问题,要从变频器本身考虑问题

网友H:
根据现场的干扰情况,找到干扰源,适当处理,不用太复杂

网友I:
作好接地,印刷时紙板与胶辊摩擦易产生靜电

网友J:
一般大家都会想接地,可是不知道怎么个接地.一定要共点接地.

网友K:
南飞雁讲得好极了。

楼主:
为了解决信号干扰的问题,最近设计了一套电器安装的可行性的方案,就是把低压控制线路(24 V)放在一个盘里控制220V(380V)的控制线路, 这样就避免了,因电网电压的波动而使感应电压达到低压控制线路的电压真值产生的误动作,只是多浪费几个中间继电器啦,不知道各位对这一改动有什么好的意见和见意.

网友L:
道理好象大家都知道,但照以上理论做的话,你的设备可能贵得没人买。

我厂有一个柜有大小快20个变频器加plc,hmi及其他电器。从240平方到0.5平方的线都放在一起,什么电压都有了,用几年都没事。
没出现过干扰,倒是东西太多太热了。

但是另一个柜里只有一个冒牌光电开关加一个变频器,就这样冒牌
光电开关就给干扰得工作不了,搞了很久的抗干扰都没办法,最后换了原装光电开关就好了。

网友L:
如果对输入的反映时间要求不高的话建议象 南飞雁 说的那样

信号输入I点并联了一个50V 0.47Uuf电容器

网友M:
个人认为还是并联电容可能比较有效一些

网友N:
最安全的方法是想办法将干扰的信号源“切断”,有时,适当增加DI输入点的滤波时间也是有效的。

网友O:
PLC前增加隔离变压器!

网友P(2006-09-13):
合理布置PLC的位置可以降低谐波对PLC的干扰,比如说尽可能不要和变频器安装得太近,不要和动作太过频繁的接触器或其它用电器靠得太近,PLC的input信号尽可能与其它动力的信号及控制信号分开,可靠的接地以及输入信号屏蔽等都可以有效防止PLC的干扰。

网友Q:
“合理布局+可靠的接地以及输入信号屏蔽”是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方法!

网友R:
大家的观点都很好,不过如果接地、滤波、布线等都解决不了,可否再加一层屏蔽套管?

网友S:
写的不错
我努力学习

网友T:
应该检查柜内的接地系统。我认为还是接地不好。

网友U:
控制线加磁环

楼主:
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工作,我对PLC的干扰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其实有很多事情并不是特别复杂的,只是我初学的时候遇到了一些困难,抗PLC信号干扰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屏蔽线,然后共点接地,合理处理好走线的问题,切忌和动力线走同一个线管,像南飞雁所说的差不多就概括了。

网友V:
向楼主推荐一款可以抗干扰的信号隔离固态继电器,芬兰产的DELCON SSR,可以隔离信号线与电源线的电容感应,还可以抵抗
感应负载。
如果需要的话请联系 025-86893594-807
公司网页]:www.delcon.fi  www.rebeck-delcon.cn

网友W:
  干扰的产生是多方面的,要解决干扰问题,找到干扰源并处理确实是最直接的办法,但大多数出现干扰问题都是在装配后调试或运行过程中才能体现,因此在设计和装配过程中应注意抗干扰措施。以上已有一些建议,在此提两点:
  1、处理干扰源,如变频器应是比较大的干扰源,可通过降低载波频率、加滤波器、加电抗器减小变频器对其他设备的干扰。
  2、合理布线,这也是比较关键的减小干扰的措施。
  采用接地方式抗干扰一定要确定是否是单独接地,如与进线电网在一起,反而不如不接,会有可能把电源端的干扰引进。
  针对台达PLC,在系统已经装配好后,输入端可用调整滤波时间(D1020\D1021)或加电容处理

网友X:
如果你是用PLC的模拟量控制变频器,可以考虑用电流方式驱动,送少干扰
如果是开关量控制,可以考虑在负载端加上下接电阻,还可以在负载端并一下电阻,这样可以增强抗干扰能力,然后可以并电容,电容的容量不要太大,太大会影响响应速度。
如果是通信控制,终端电阻是一定要接的,而且两头都要接。

网友Y(2006-12-09):
我们主要是接近开关干扰,乱动作

网友Z:
(1)强弱电线尽量离开一定距离(2)使用屏蔽线,屏蔽层一定要接地(3)检查接地电阻(4)变频器电源输入侧加装滤波器

网友P(2007-01-27):
plc电源加个滤波器,主电路与plc 的输入输出所连的控制线尽可能分开,不要放在同一个线槽内,plc 的输入输出所连的控制线尽可能使用双绞线。

网友AA(2007-07-28):
求助变频器输出对PLC的干扰(变频器干扰压力传感器信号线)

网友AB(2007-11-15):
松下伺服,安川伺服,施奈德伺服,neugart,apex,motec减速机找我,直角坐标工业机器人
价格技术都还行,13581799559

网友AC(2008-02-29):
动力线一定要和控制线分开走,良好的接地也很重要

网友AD:
变频器是干扰元凶。

网友AE:
如果是开关量的话,可以在plc程序里面保持和加延时器来消除干扰,这样的效果也很好,而且不用花费任何的费用

网友AF:
 可靠接地。控制信号与动力信号分开布线.

网友AG:
接滤波电容效果蛮好

楼主(2008-05-19):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用屏蔽线连接一下儿GND点也就是负极也可以起到良好的作用,

网友AH(2008-06-20):
 这问题也在困扰着我,,我也试过不少方法,,一般接地良好会有所改善,

楼主(2008-09-17):
对:高将 关于

 这问题也在困扰着我,,我也试过不少方法,,一般接地良好会有所改善,

那就是共点接地

如果不是共点接地还照样是有干扰的。

内容的回复:

网友AI(2008-10-22):
滤波 接地 屏蔽线 合理步线

网友AJ:
带上些电容,电感,二极管,磁环,凭感觉加吧

网友AK(2008-12-19):
学习学习,看来接地很重要啊

网友AL:
我们厂也出现过类似情况,在控制回路电源上加了一台隔离变压器效果明显.

网友AM:
引用 网友AE:
如果是开关量的话,可以在plc程序里面保持和加延时器来消除干扰,这样的效果也很好,而且不用花费任何的费用

如果生产线控制精度要求不高的话我赞同上面这位兄弟的说法,我们设计的生产线就是这么做的,对一些设备的误动作都可以较好的消除(主要设备的精度本身比较差)

网友AN:
好好学习啊, 变频器是干扰元凶.

网友AO:
加装隔离变压器会消除干扰吧?我除了注意信号线隔离、动力线和控制线尽量分开布置外,在PLC输入端加装了隔离变压器。没有发现干扰问题。

网友AP:
这个帖子不错,学习了不少应付干扰的办法,之前在实践中,为了省事,没有采取屏蔽措施,也出现了干扰,

网友AQ:
首先变频器是干侥的主要元凶 而从变频器出来的电机线 就是元凶的爪牙拉

可以说元凶你是没有办法进行处理的 所以你只能对它的爪牙下手了 你可以用屏蔽电缆或者是垲装电缆

然后把屏蔽线进行良好的接地

网友AR:
我是以为给控制电源串一个电容,我在工地的时候也遇到过相识的问题,我的问题是我一启动变频器,按钮的指示灯就会亮,给电源串一个电容就好了

网友AS(2009-02-23):
增加滤波器。jin

网友AT(2010-08-10):
我认为应检查接地是否良好,再检查滤波问题,需要就加滤波电容。

网友AU:
电源方面加个隔离再加个滤波,软件方面把软件旅伴时间加大一般的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AV:
我试过把PLC远离变频4米,无干扰,我特意试过,把距离加大后,通讯线在变频的输出端主线上绑缚几圈都没有问题,不加接地,不加屏蔽。

网友AW(2010-09-30):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PLC在工业控制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PLC控制系统的可靠性直接影响到工业企业的安全生产和经济运行,系统的抗干扰能力是关系到整个系统可靠运行的关键。自动化系统中所使用的各种类型PLC,有的是集中安装在控制室,有的是安装在生产现场和各电机设备上,它们大多处在强电电路和强电设备所形成的恶劣电磁环境中。要提高PLC控制系统可靠性,设计人员只有预先了解各种干扰才能有效保证系统可靠运行。
  2.电磁干扰源及对系统的干扰是什么?
  影响PLC控制系统的干扰源于一般影响工业控制设备的干扰源一样,大都产生在电流或电压剧烈变化的部位,这些电荷剧烈移动的部位就是噪声源,即干扰源。
  干扰类型通常按干扰产生的原因、噪声的干扰模式和噪声的波形性质的不同划分。其中:按噪声产生的原因不同,分为放电噪声、浪涌噪声、高频振荡噪声等;按噪声的波形、性质不同,分为持续噪声、偶发噪声等;按声音干扰模式不同,分为共模干扰和差模干扰。共模干扰和差模干扰是一种比较常用的分类方法。共模干扰是信号对地面的电位差,主要由电网串入、地电位差及空间电磁辐射在信号线上感应的共态(同方向)电压送加所形成。共模电压有时较大,特别是采用隔离性能差的电器供电室,变送器输出信号的共模电压普遍较高,有的可高达130V以上。共模电压通过不对称电路可转换成差模电压,直接影响测控信号,造成元器件损坏(这就是一些系统I/O模件损坏率较高的原因),这种共模干扰可为直流、亦可为交流。差模干扰是指用于信号两极间得干扰电压,主要由空间电磁场在信号间耦合感应及由不平衡电路转换共模干扰所形成的电压,这种让直接叠加在信号上,直接影响测量与控制精度。
  3.PLC控制系统中电磁干扰的主要来源有哪些呢?
  (1)来自空间的辐射干扰
  空间的辐射电磁场(EMI)主要是由电力网络、电气设备的暂态过程、雷电、无线电广播、电视、雷达、高频感应加热设备等产生的,通常称为辐射干扰,其分布极为复杂。若PLC系统置于所射频场内,就回收到辐射干扰,其影响主要通过两条路径;一是直接对PLC内部的辐射,由电路感应产生干扰;而是对PLC通信内网络的辐射,由通信线路的感应引入干扰。辐射干扰与现场设备布置及设备所产生的电磁场大小,特别是频率有关,一般通过设置屏蔽电缆和PLC局部屏蔽及高压泄放元件进行保护。
  (2)来自系统外引线的干扰
  主要通过电源和信号线引入,通常称为传导干扰。这种干扰在我国工业现场较严重。
  (3)来自电源的干扰
  实践证明,因电源引入的干扰造成PLC控制系统故障的情况很多,笔者在某工程调试中遇到过,后更换隔离性能更高的PLC电源,问题才得到解决。
  PLC系统的正常供电电源均由电网供电。由于电网覆盖范围广,将受到所有空间电磁干扰而在线路上感应电压和电路。尤其是电网内部的变化,入开关操作浪涌、大型电力设备起停、交直流转动装置引起的谐波、电网短路暂态冲击等,都通过输电线路到电源边。PLC电源通常采用隔离电源,但其机构及制造工艺因素使其隔离性并不理想。实际上,由于分布参数特别是分布电容的存在,绝对隔离是不可能的。
  (4)来自信号线引入的干扰
  与PLC控制系统连接的各类信号传输线,除了传输有效的各类信号之外,总会有外部干扰信号侵入。此干扰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变送器或共用信号仪表的供电电源串入的电网干扰,这往往被忽略;二是信号线受空间电磁辐射感应的干扰,即信号线上的外部感应干扰,这是很严重的。由信号引入干扰会引起I/O信号工作异常和测量精度大大降低,严重时将引起元器件损伤。对于隔离性能差的系统,还将导致信号间互相干扰,引起共地系统总线回流,造成逻辑数据变化、误动和死机。PLC控制系统因信号引入干扰造成I/O模件损坏数相当严重,由此引起系统故障的情况也很多。
  (5)来自接地系统混乱时的干扰
  接地是提高电子设备电磁兼容性(EMC)的有效手段之一。正确的接地,既能抑制电磁干扰的影响,又能抑制设备向外发出干扰;而错误的接地,反而会引入严重的干扰信号,使PLC系统将无法正常工作。PLC控制系统的地线包括系统地、屏蔽地、交流地和保护地等。接地系统混乱对PLC系统的干扰主要是各个接地点电位分布不均,不同接地点间存在地电位差,引起地环路电流,影响系统正常工作。例如电缆屏蔽层必须一点接地,如果电缆屏蔽层两端A、B都接地,就存在地电位差,有电流流过屏蔽层,当发生异常状态加雷击时,地线电流将更大。
  此外,屏蔽层、接地线和大地有可能构成闭合环路,在变化磁场的作用下,屏蔽层内有会出现感应电流,通过屏蔽层与芯线之间的耦合,干扰信号回路。若系统地与其它接地处理混乱,所产生的地环流可能在地线上产生不等电位分布,影响PLC内逻辑电路和模拟电路的正常工作。PLC工作的逻辑电压干扰容限较低,逻辑地电位的分布干扰容易影响PLC的逻辑运算和数据存储,造成数据混乱、程序跑飞或死机。模拟地电位的分布将导致测量精度下降,引起对信号测控的严重失真和误动作。
  (6)来自PLC系统内部的干扰
  主要由系统内部元器件及电路间的相互电磁辐射产生,如逻辑电路
  互辐射及其对模拟电路的影响,模拟地与逻辑地的相互影响及元器件间的相互不匹配使用等。这都属于PLC制造厂对系统内部进行电磁兼容设计的内容,比较复杂,作为应用部门是无法改变,可不必过多考虑,但要选择具有较多应用实绩或经过考验的系统。
4.怎样才能更好、更简单解决PLC系统干扰?
  1)选用隔离性能较好的设备、选用优良的电源,动力线和信号线走线要更加合理等等,也能解决干扰,但是比较烦琐、不易操作而且成本较高。
  2)利用信号隔离器这种产品解决干扰问题。只要在有干扰的地方,输入端和输出端中间加上这种产品,就可有效解决干扰问题。
  5.为什么解决PLC系统干扰都选信号隔离器呢?
  1)使用简单方便、可靠,成本低廉。
  2)可大量减轻设计人员、系统调试人员工作量,即使复杂的系统在普通的设计人员手里,也会变的非常可靠。
  6.信号隔离器工作原理是什么?
  首先将PLC接收的信号,通过半导体器件调制变换,然后通过
  光感或磁感器件进行隔离转换,然后再进行解调变换回隔离前原信号或不同信号,同时对隔离后信号的供电电源进行隔离处理。保证变换后的信号、电源、地之间绝对独立。
  7.信号隔离器功能是什么?
  一:保护下级的控制回路。
  二:消弱环境噪声对测试电路的影响。
  三:抑制公共接地、变频器、电磁阀及不明脉冲对设备的干扰;同时对下级设备具有限压、额流的功能是变送器、仪表、变频器、电磁阀PLC/DCS输入输出及通讯接口的忠实防护。标准系列导轨结构,易于安装,可有效的隔离:输入、输出和电源及大地之间的电位。能够克服变频器噪声及各种高低频脉动干扰。
  8.现在市场有那么多品牌的隔离器,价格参差不齐,该怎么选择呢?
  隔离器位于二个系统通道之间,所以选择隔离器首先要确定输入输出功能,同时要使隔离器输入输出模式(电压型、电流型、环路供电型等)适应前后端通道接口模式。此外尚有精度﹑功耗﹑噪音﹑绝缘强度﹑总线通讯功能等许多重要参数涉及产品性能,例如:噪音与精度有关、功耗热量与可靠性有关,这些需要使用者慎选。总之,适用、可靠、产品性价比是选择隔离器的主要原则。
北京平和创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路69号 峻峰华庭C座703室
电话:010 58773563
联系人:卢刚
手机:13693575783 QQ:312277153
公司网站:www.bjpinghe.com

网友AX:
引用 网友B:
我曾经遇到过以下问题:此设备是PU板制做,对地绝缘,有变频器2台,PLC控制变频器来驱动2台机械手8段速运行,PLC采用松下FPΣ,因此PLC输入高电平不到+5V即为真值。经多次用谐波干扰仪测试,数值均在国家规定范围之内。经软件监控干扰主要来源于接近开关和光电开关输入误信号。使之动作发生紊乱。经采取以下几种措施后效果明显好转。
1、首先确保接地良好。
2、屏蔽所有信号来源并可靠接地
3、增加变频专用滤波器
4、控制信号与动力信号分开布线
5、增加软件滤波时间
6、信号输入I点并联了一个50V 0.47Uuf电容器

网友AY(2014-05-26):
谢谢各位大侠,学习了。

网友AZ:
电机电缆用变频专用电缆

网友BA(2014-08-13):
引用 网友D:
有位叫笨鸟慢飞的大侠对干扰很有研究電場(射頻)干擾抑制...

尝试变频器单独接地看看!

网友BB(2015-09-19):
很好!!能多发一点这样的范例更好!!

网友BC:
我在现场碰到过PLC系统的干扰,也是搞电容加电阻来防干扰,结果不行,后来在PLC和传感器中间接了个24V的继电器的线圈,都2年了在也没有出现过干扰了

网友BD(2017-01-28):
一般大家都会想接地,可是不知道怎么个接地.一定要共点接地

网友BE(2017-07-07):
引用 网友BF:
飘过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