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380V/50HZ交流接触器可否用于415V/50HZ上

楼主(2006-07-27):
我公司是生产船用压缩机的,电器控制箱的电制要求:380V/50HZ交流接触器可否用于415V/50HZ上。请知道的朋友给我个意见非常感谢!

楼主:
知道的各位电器方面的高手能告诉我吗非常感谢!

网友A:
短时间的可以几个月吧

楼主:
那么不知道国内有没有代理或生产:施耐德的415V/50HZ/2.2KW的交流接触器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B:
加一个415V/380V控制变压器就可以了,调试接380V
根据接触器大小,台数定做一个
50VA,100VA,200VA
调试接380V
使用接415
应该很方便

网友C:
最好不要加变压器。
415V的接触器又不是很偏的东西,很多厂家都有生产的。

网友D:
短时间应用是可以的,一般电器元件±10%的工作电压均可工作。但长时间应用,容易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