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二维伺服ρ,θ方式

楼主(2006-07-27):
设想制作一台凸轮加工铣床,二维采用ρ,θ控制方式,即一台电机控制凸轮旋转,另一台控制工作台径向移动,主轴仅旋转。哪位大侠能提供设计思路,何种品牌的伺服系统较合适?数据输入系统如何选定?谢了!

网友A:
可以,欢迎来电13815106062

网友B:
这个,好象与用什么伺服没什么关系,是控制器的问题。

网友C:
如果要求不是很高的话不需要侍服!

网友D:
我知道你要做什麼
兩軸做不起來最少要三軸 當然跟伺服有關而且要很高檔伺服 此難度非常高 控制器也是特殊控制器
可以跟zch7749連絡 他有經驗

楼主:
凸轮曲线在0-360度范围内,部分接近于圆,这没什么问题,径向电机基本不动,旋转电机接近恒速。但在某些角度时,径向值会有突变,此时径向电机工作,ρ增大时正转,减小时反转,旋转电机速度大为减小,且两个电机之间的速度配合必须协调,以保证相对主轴的线速度恒定。

网友D:
抱歉我搞錯了 是銑床不是磨床 是直立式非臥式 我須想想

网友A:
XUE-816:这个我们很清楚的,你是哪里的?13815106062@E172.com
你还是电话联系吧,效率高
邮件发来发去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