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零件装箱计数装置用接近开关怎样能将数据在电脑上显示出来

楼主(2006-07-27):
求助:零件装箱计数装置用接近开关怎样能将数据在电脑上显示出来?

网友A:
用开关量采集模块采集接近开关信号,采集模块与上位机通讯.

网友B:
用带通讯接口的计数器跟你的电脑连接编一个通讯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C:
意见同:身在江湖,买个带通讯接口的计数器,加一个采集软件即可。
如需要此表,我们可以提供。QQ:329360862/13370269729

网友D:
采用计数器和近接开关连接 取得信号计数器计数,再通过通讯接口和计算机连接。就可以了 。

网友D:
我们有相关的计数器和通讯软件 如有需要 可以Q我
QQ:124575767 电话13632808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