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门的常见故障

楼主(2006-07-27):
http://www.cnsjv.com[b][b]一般阀门的常见故障和预防措施1、填料函泄漏
            这是跑、冒、滴、漏的主要方面,在工厂里经常见到。

            产生填料函泄漏的原因有下列几点:
            ①填料与工作介质的腐蚀性、温度、压力不相适应;②装填方法不对,尤其是整根填料盘旋放入,最易产生泄漏;③阀杆加工精度或表面光洁度不够,或有椭圆度,或有刻痕;④阀杆已发生点蚀,或因露天缺乏保护而生锈;⑤阀杆弯曲;⑥填料使用太久,已经老化;⑦操作太猛。

            消除填料泄漏的方法是:①正确选用填料;②按正确的进行装填;③阀杆加工不合格的,要修理或更换,表面光洁度最低要达到▽5,较重要的,要达到▽8以上,且无其他缺陷;④采取保护措施,防止锈蚀,已经锈蚀的要更换;⑤阀杆弯曲要校直或更新;⑥填料使用一定时间后,要更换;⑦操作要注意平稳,缓开缓关,防止温度剧变或介质冲击。
            2、关闭件泄漏
            通常将填料函泄漏叫做外泄,把关闭件叫做内泄。关闭件泄漏,在阀门里面,不易发现。

            关闭件泄漏,可分两类:一类是密封面泄漏,另一类是密封圈根部泄漏。

            引起泄漏的原因有:①密封面研磨得不好;②密封圈与阀座、阀瓣配合不严紧;③阀瓣与阀杆连接不牢*;④阀杆弯扭,使上下关闭件不对中;⑤关闭太快,密封面接触不好或早已损坏;⑥材料选择不当,经受不住介质的腐蚀;⑦将截止阀、闸阀作调节阀使用。密封面经受不住高速流动介质的冲蚀;⑧某些介质,在阀门关闭后逐渐冷却,使密封面出现细缝,也会产生冲蚀现象;⑨某些密封面与阀座、阀瓣之间采用螺纹连接,容易产生氧浓差电池,腐蚀松脱;⑩因焊渣、铁锈、尘土等杂质嵌入,或生产系统中有机械零件脱落堵住阀芯,使阀门不能关严。

            预防办法有:
            ①使用前必须认真试压试漏,发现密封面泄漏或密封圈根部泄漏,要处理好后再使用;②要事先检查阀门各部件是否完好,不能使用阀杆弯扭或阀瓣与阀杆连接不可*的阀门;③阀门关紧要使稳劲,不要使猛劲,如发现密封面之间接触不好或有挡碍,应立即开启稍许,让杂物流出,然后再细心关紧;④选用阀门时,不但要考虑阀体的耐腐蚀性,而且要考虑关闭件的耐腐蚀性;⑤要按照阀门的结构特性,正确使用,需要调节流量的部件应该采用调节阀;⑥对于关阀后介质冷却且温差较大的情况,要在冷却后再将阀门关紧一下;⑦阀座、阀瓣与密封圈采用螺纹连接时,可以用聚四氟乙烯带作螺纹间的填料,使其没有空隙;⑧有可能掉入杂质的阀门,应在阀前加过滤器。
                  3、阀杆升降失灵
                  阀杆升降失灵的原因有:
                  ①操作过猛使螺纹损伤;②缺乏润滑或润滑剂失效;③阀杆弯扭;④表面光洁度不够;⑤配合公差不准,咬得过紧;⑥阀杆螺母倾斜;⑦材料选择不当,例如阀杆和阀杆螺母为同一材质,容易咬住;⑧螺纹被介质腐蚀(指暗杆阀门或阀杆螺母在下部的阀门);⑨露天阀门缺乏保护,阀杆螺纹沾满尘砂,或者被雨露霜雪所锈蚀。

                  预防的方法:
                  ①精心操作,关闭时不要使猛劲,开启时不要到上死点,开够后将手轮倒转一两圈,使螺纹上侧密合,以免介质推动阀杆向上冲击;②经常检查润滑情况,保持正常的润滑状态;③不要用长杠杆开闭阀门,习惯使用短杠杆的工人要严格控制用力分寸,以防扭弯阀杆(指手轮和阀杆直接连接的阀门);④提高加工或修理质量,达到规范要求;⑤材料要耐腐蚀,适应工作温度和其他工作条件;⑥阀杆螺母不要采用与阀杆相同的材质;⑦采用塑料作阀杆螺母时,要验算强度,不能只考虑耐腐蚀性好和摩擦系数小,还须考虑强度问题,强度不够就不要使用;⑧露天阀门要加阀杆保护套;⑨常开阀门,要定期转动手轮,以免阀杆锈住。
                  4、其他
                  垫圈泄漏:主要原因是不耐腐蚀,不适应工作温度和工作压力;还有高温阀门的温度变化。预防方法:采用与工作条件相适应的垫圈,对新阀门要检查垫圈材质是否适合,如不适合就应更换。对于高温阀门,要在使用时再紧一遍螺栓。

                  阀体开裂:一般冰冻造成的。天冷时,阀门要有保温伴热措施,否则停产后应将阀门及连接管路中的水排干净(如有阀底丝堵,可打开丝堵排水)。

                  手轮损坏:撞击或长杠杆猛力操作所致。只要操作人员和其他有关人员注意,便可避免。

                  填料压盖断裂:压紧填料时用力不均匀,或压盖(一般是铸铁)有缺陷。压紧填料,要对称地旋转螺丝,不可偏歪。制造时不仅要注意大件和关键件,也要注意压盖之类次要件,否则影响使用。

                  阀杆与阀板连接失灵:闸阀采用阀杆长方头与闸板T形槽连接的形式较多,T形槽内有时不加工,因此使阀杆长方头磨损较快。主要从制造方面来解决。但使用单位也可对T形槽进行补加工,让它有一定的光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