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的注释问题!请指点!谢谢!

楼主(2006-07-27):
请教这个触电怎么注释呢?

网友A:
对,只能在这里注释,触点可以使用符号表

楼主:
那怎么在符号表中注释后在主程序中没有显示的呢?是这样的吗?请指点?谢谢!

网友:
你可以用stl,在每一句后面注释 格式:  //注释内容

网友B:
右键点中要选择的变量,然后edit symbol,就可以进行注解,但要注意中文注释有可能乱码,然后再view里面去找display with,最后怎么做你自己慢慢试

网友C:
CTRL+SHIFT+Q 隐藏或显示注释

网友D(2009-10-06):
STEP 7-MICRO/WIN的好像不行,不能加注釋。

网友E:
可以看到注释的,你的选择好菜单

网友F:
200中自动生成符号表信息.300.400中要么手工注释,要么符号表中注释,方法4楼bbangel bbangel 已介绍

网友G:
可以的呀?你看看我的就是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对,只能在这里注释,触点可以使用符号表

网友I(2011-06-14):
我也是很郁闷,即使使用符号表但所谓的注释也是和绝对地址在一行显示的而且还是同样的颜色,不方便于观察。它不像欧姆龙或者三菱一样,注释在触点的下面而且颜色不同方便于查看,但是我搜索了很久,也看了不少手册,发现想要和欧姆龙那样注释是不可能了,这个软件还是不怎么人性化啊。

网友J:
大家好,本人现在所在单位与西门子工业自动化部门合作,进行step7-micro/win的改进工作。

  大家在使用step7-micro/win进行200编程时有什么使用上不习惯的,或者觉得有缺陷的,甚至是操作界面不美观的都可以提供信息给我。

  我在论坛开了一个专门的帖子《广泛征集step7-mico/win使用意见和建议》的帖子。欢迎大家积极提供修改意见在此帖子下。

  下一代的step7-micro/win为你定制,期待你的心声!

网友K:
各人的使用习惯不同而已. 本人就不喜欢"符号寻址",有重要的标识可以写在网络同一行里,可以节约屏幕空间.

使用符号寻址给"查找"和"替换"造成不少麻烦,打中文浪费时间,字少了还说不清道不明,字多了它显示不完整.

至于S7-200 PC ACCESS使用符号表, 只好在程序完成后才编写符号表供S7-200 PC ACCESS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