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40-7.5KW通电报警ERR

楼主(2006-07-27):
通电就报警ERR。复位无作用。风扇及面板正常。请教高手。

网友A:
换模块,通病!

网友B:
估计是主板问题,换一个试。

网友C:
发到维修处检测一下;

楼主:
经更换检测主板和摸快驱动板都正常.是第二层板子问题.具体如何检测.

网友D:
建议使用ABB的ACS350变频器,我买了几台,还挺爽。
ACS350-03E-15A6-4(7.5kw)。

网友E:
显示板的问题

网友F(2008-04-27):
可能是开关电源有问题。

网友G:
主版的问题

CPU出问题了

网友H(2010-12-17):
多是主控板故障,可换块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