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求教高手

楼主(2006-07-27):
我现在做了一个工程,里面使用了两个昆腾系统(434 12和534 14),使用的网卡是NOE 771 01 ,现在的问题是B系统中需要使用A系统的一个模拟两数据,希望通过网络传输这个数据,我们使用的组太软件也没有自动写的功能,希望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A:
用以太网模块中的IO Scanner功能,很简单,只需设置4个参数。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