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 直流电机调速

楼主(2006-07-27):
有一种24V,2KW的电机,请教各位老师市面上有没有用于这种电机的调速系统?

网友A:
24V,两千瓦,那要上百安培的电流,没见过这样的东西。

网友B:
很多的啊!!电动叉车的调速器就是这样的啊!!
好象比较稳定的都是进口的!

我见过24V 100A的 150A 30分钟  最大250A 1分钟

楼主:
 扌丸着真心人说的很对。
那是什么调速系统?我正需要。有老师推荐一下吗?
13815106062,谢谢

网友C:
什麽电机?是否直流电机?
应该和电动车(电瓶车)的调速接近.
你用百度搜一下"电瓶车调速器".

网友B:
CURTIS PMC的1207

楼主:
有代理商电话吗?谢谢

网友B:
http://www.hao28.net/forex/showInfoDetail/bKita5g

http://china.nowec.com/Supply/Detail/487316.html#BigPic

http://www.china-forkliftparts.com/syjh/business_info.asp?info_id=2913

楼主够懒了!!我都把牌子和型号给你了,你都懒地放狗搜一下!晕

楼主:
这叫会者不难,难者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