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为何反转

楼主(2006-07-27):
一个小步进电机,自制脉冲发生电路输入驱动器进行控制,但是过段时间发现在停机时小步进电机会出现瞬间反转的现象,我的控制模式是脉冲+方向。
我用继电器控制脉冲发生电路,请问会不会与这个有关呢?
请教,谢谢!

楼主:
这个情况不是经常发生,偶尔旧会出现一次

网友A:
你的问题是否与继电器有关,我不能确认,但是,继电器在触电接触、断开的瞬间,总会有抖动的。这些抖动多半会被步进电机,当做控制信号接收。

网友B:
最好不用继电器吧,用三极管或mos管吧!

楼主:
谢谢答复
但是我有点疑惑:步进电机的方向信号是接入一个高电平信号,即使继电器在接通断开的瞬间抖动也不会导致步进电机反方向旋转吧?
我尝试用光耦来控制脉冲源。

网友A:
方向信号是接入一个高电平信号
正转高电平、反转高电平?共阳、共地?

楼主:
方向信号是正转信号,共阳高电平
或者将方向信号悬空效果会比较好?

网友C:
如果是回程误差一般对系统影响很小,可以忽略。
如果是干扰,可以在程序中加一段滤波代码即可!

楼主:
这个跟程序没有关系
程序只是提供高电平运行信号

网友D:
同意刘老师的意见!和驱动器的方向端内部响应情况也有关系,我们的驱动器内部是光电隔离的,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A:
"我们的驱动器内部是光电隔离的,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还真不记得那家的驱动器产品是没有光电隔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