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开关电源

楼主(2006-07-27):
本人从事数控设备的维修工作,所以经常碰到5v,12v,15v开关电源损坏,而且现象都差不多,都是没有负载的时候输出电压正常,一吃负载就不行了没电压了,该怎么修这些开关电源?

网友A:
这个一两句话是说不清楚的,如果你的电子技术的功底还行的话,找到其图纸资料维修并不难。

网友B:
这是反馈过度引起的故障,找到PWM振荡芯片的反馈输入端,检查相关的元件有无损坏。

网友C:
要把电源这块搞懂很难啊,希望大侠们多发表一些

楼主:
我就是觉得不是大毛病,扔了怪可惜的,而且又是做维修的,希望高手能够指点一下,有没有什么诀窍?

网友D:
这类电源估计都是交流220的,里面很可能有光藕作为反馈元件,换吧。

网友E:
我也经常碰到这个问题,望各位大侠多指教

网友F:
下面引用由博古在 2006-8-3 18:32:00 发表的内容:
  我也经常碰到这个问题,望各位大侠多指教
--------------------------------------------------------------------------------------------

网友G:
这个涉及到的元件比较杂,得看电路一步一步的查,没有电子技术基础的恐怕不行.

网友H(2006-10-31):
 这是反馈过度引起的故障,找到PWM振荡芯片的反馈输入端,检查相关的元件有无损坏

网友I(2008-05-23):
反馈电路的问题。 采用的什么反馈形式?光耦加TL431?检查它们是否损坏。

网友J:
就从事维修角度来讲,这些开关电源并不贵,不值得花大力气来修。但从技术角度来说,如果有时间研究一下,也是相当好的。我也曾经修过好两个,不过,修不好。个人的电子技术不高。而且对开关电源不熟悉,更主要的是在我那里买电子元件不方便。把整幅电路图画出来了,还是不会修。真寒磣

网友K:
本人手中有一裸机变频器(没有机壳,不知品牌)220V1.5KW开关电源无输出,功率管为FBC40A经检查,其性能完好,在其旁边有个IC为TL3842,不知是不是好的,请问如果TL3842坏了,会造成开关电源无输出吗?如果TL3842没坏,其他的什么原因还会造成无输出?

网友L:
那就换个别的电源试试

网友M(2008-07-17):
空载,正常。

 带载,电压没有!

   与反馈有关。

  可能是,光电藕合器,坏了!

网友N:
空载时电压正常,说明反馈回路正常.应该是主回路有元件特性变坏,如三极管,整流管等

网友N:
最大可能是过流保护动作,如过流检测电阻阻值变大.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N:
引用 网友K:
关于本人手中有一裸机变频器(没有机壳,不知品牌)220V1.5KW开关电源无输出,功率管为FBC40A经检查,其性能完好,在其旁边有个IC为TL3842,不知是不是好的,请问如果TL3842坏了,会造成开关电源无输出吗?如果TL3842没坏,其他的什么原因还会造成无输出?

TL3842坏了,当然没输出了.它是整个电路的心脏.如果TL3842没坏,还有可能保险,整流桥,变压器,二次侧有短路(二次侧的整流管击穿等),过流检测电阻(接在FBC40A的发射极上的小阻值电阻)

网友O(2008-08-17):
引用 网友K:
本人手中有一裸机变频器(没有机壳,不知品牌)220V1.5KW开关电源无输出,功率管为FBC40A经检查,其性能完好,在其旁边有个IC为TL3842,不知是不是好的,请问如果TL3842坏了,会造成开关电源无输出吗?如果TL3842没坏,其他的什么原因还会造成无输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可以用UC3842等代,正常的话5、7脚间应该有15V以上的电压,6脚有脉冲输出,可以查下。

网友P:
引用 网友K:
关于本人手中有一裸机变频器(没有机壳,不知品牌)220V1.5KW开关电源无输出,功率管为FBC40A经检查,其性能完好,在其旁边有个IC为TL3842,不知是不是好的,请问如果TL3842坏了,会造成开关电源无输出吗?如果TL3842没坏,其他的什么原因还会造成无输出?

通常,如果说是3842损坏了,电源肯定无输出,但这类电源都有一个2W几百K的起动电阻,这个电阻经常会因电源的输出负荷太重而损坏,外表很难看得出损坏,而输出负荷重的大多数原因是次级滤波电容老化或损坏所导致的.

网友Q:
开关电源的维修太简单了,自己上上心就行了

网友R:
有负载的时候输出电压正常,一吃负载就不行了没电压了              元件老化

网友S:
呵呵;一般的国产开关电源几十元一个,真的坏了就扔了;

网友T:
高手指点

网友U:
那位大哥坏的开关电源不想要了,也不想修,给小弟,小弟想研究研究,是个新手,学习一下

网友V(2008-10-18):
有负载的时候输出电压正常,一吃负载就不行了没电压了? 查反馈电路

网友W:
楼主说的情况我也经常碰到,描述现象为“带不动负载”,驱动能力坏,基本上退回厂家维修。

网友X:
似乎应该跟反馈电路有关,应该查查反馈是否有问题!

网友Y:
哪位大哥能给小弟一个开关电源的电路图呢?先谢谢了,huqingyang100@163.com

网友Y:
引用 网友B:
关于这是反馈过度引起的故障,找到PWM振荡芯片的反馈输入端,检查相关的元件有无损坏。

请问PWM震荡芯片一般都是有那些呢?型号是什么呢?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Z(2009-10-28):
看看与VCC脚相连的元件有无损坏,例如电容,及稳压二极管等。

网友AA:
可能是开关管的发射极与基极之间的反馈回路出现问题,可以检查一下反馈电阻或反馈电容有没损坏或老化,在就是开关管损坏了,那个背着最大散热片的那个,把它换掉

网友AB:
重点检查保护电路了。 带负载就保护。

网友AC:
空载正常说明反馈回路是没有问题的。主要查高低压侧主电容和整流管及保护电路,还有是要看负载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