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PLC 控制电机

楼主(2006-07-27):
各位江湖好汉:
请问PLC(那家公司的都可以,目前我用的是台达PLC。)能否直接控制一个普通电机的速度(24V 或 220V电机)
看贴请说句话,好让各位都了解一这方面的有多少人懂,也明了望那方面学习。
另外告诉大家一个能赚钱的网站:http://www.ads4cn.com/newsbar/refferer.asp?zhangzd 我的QQ342843118不懂可以问我和我讨论 我向各位致敬!

网友A:
不能直接控制,只能控制驱动电机的驱动器

网友B:
PLC本身只是一个控制装置,不是驱动装置,如果不加模拟模块的话,不能控制普通电机(交流电机)的速度,当然如果是伺服电机或者步进电机(由脉冲信号的频率控制转速)的话,可以由pLC发送脉冲信号去控制伺服电机/步进电机的速度以及位置。

楼主:
如果PLC 有模拟输出 是不是就能控制拉~

网友B:
即使PLC有模拟输出,输出也是直流,不会输出交流的,而且直流电压的范围一般在20V以内,一般是-10VDC到+10VDC,电流一般在20mA以内,同样不能控制交流电机。

网友C:
控制驱动电路喽

网友(2006-09-02):
请问用SC能控制两组步进电机驱动器及步进电机吗

网友B:
SC主机可以控制两组步进电机!

网友D:
请问,经济2你说的赚钱网站是怎么议一回事啊!
怎样赚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