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电脑连接问题?

楼主(2006-07-27):
我的PLC是CMP1A的,买了根电缆,但与电脑连上后没有什么反应,请问大家是什么原因?具体的连接和设置的步骤是怎么样的?谢谢!OMTON是第一次接触,问的问题比较菜!

网友A:
可能是端口设置不对,可用CXP的自动在线来联机

网友B:
OMTON PLC的RS232口的每个PIN脚的功能和电脑上的RS232口的每个PIN脚对应的功能不一样.所以要买专门的编程线.或者自己根据两个RS232口的PIN脚图制作编程线

网友C:
CMP1A PLC的端口好象不是RS232的吧?需要专用的编程电缆,可以自动在线联机。

网友D:
你连没连啊  选择COM口  在CXP里修改里

楼主:
电缆线已连了,就是在CXP里的自动在线连不上!请问端口该怎么设?谢谢!

网友E:
~{2;D\M(Q8~},~{=gCf~}會彈~{3v~}異~{3#PEO"40?Z~}.~{Oq~}這種~{GiPN6`0kJG4.?ZN4~}選對.開啟~{3LPr~}:PLC--Auto Online--Select Serial Port

楼主:
在CXP里端口设成1或2都不行,会不会是我的CXP的软件问题,因为我的CXP没有注册?请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F:
没有注册 应该是连不上的

网友G:
各位,我也有他类似的问题,不过我的是笔记本电脑D15针的接口(唯一的),可以确定我公司买的2手PLC是RS232的接口,我不知道怎么连线,可以告诉我么,很着急的,

QQ:5626562

网友F:
15针的 是串口的话 那连232就很容易了. 先确定是232口吗,然后 搞清引脚的定义

QQ 365871920

MXB1975@126.COM

各种工控 软件 资料 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