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菱A500一故障

楼主(2006-07-27):
一A500出现这样的故障,机器低速点动正常,可是要中速运行就停止,变频器报警显示:0L。
请问是什么问题?检查了负载不重!!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谢谢!!

网友A:
电机实测电流?参数初始化一次。

网友B:
请参考激情如火发表的帖子<<[精]变频器的控制电路及几种常见故障分析>>也许你会找到原因,也可以参照李老师说的把参数初始化一下看看结果

网友C:
加减速时间?
pr 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