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子镇流器,请大家讨论

楼主(2006-07-27):
今天帮别人修一个台灯,里面是电子镇流器起辉日光灯的,其中电子镇流器输出端无电压,我知道好象经过整流后是高频电压,我用的是数字表,可是也不该一点电压也没有啊,最后我查了电路板,发现有个二极管给击穿了,最后我换了个,同时也换了个三极管,和一个电感,都是新的,最后还是不亮,大家哪位高手接触过这东西,希望给点意见,我还能从哪查起,还能做什么,都哪地方最容易坏,在线等高手回复。

楼主:
自己顶下,急等

网友A:
有一个双二极管,小的一般是兰色,用表量不出来,型号好象是BS2,还有电容爱坏,三极管13001,换成13005就不爱坏了。

楼主:
是的,三极管我换成13002了,还是不行,电容容易坏,那怎么诊断它是否坏了呢?

网友B:
经整流后变成直流电压,大约300v左右,可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档测一下。(直接测整流后的电解电容就行)
触发二极管不爱坏
先测原电路板上的拆下的两个三极管是否为好管。如果它坏了,那和它管脚连接的电阻有可能坏了(一般为几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