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调速电机"

楼主(2006-07-27):
有台调速电机(输送用)它的引出线有8条线,除去U.V.W三相外,其他的5条线的接线原理是什么. 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电磁调速电机还是双速电机?
笼统的说3条是调速用的,另外两条是刹车或者风扇等的接线。

网友B:
其实的五根线,其中有三根是接调速电机的测速发电机的,另两根是接调速线圈的

网友C:
同意张立芳意见.

网友D:
滑差调速电机

网友E:
向张立芳致敬!

网友F:
楼主说得除了三相电源外还有五根线,应该是滑差电机,里面有三根是测速的,还有两个是滑差头励磁线圈的线。

网友G:
这五根其中三根是接测速线圈的,还有两根是接调速线圈的,你最好看看调速电机的说明书和调速表的说明书,一般调速表的3、4两根线接调速线圈,5、6、7接测速线圈。

网友H:
我认为调速电机应该退出舞台了,能耗这么大、调速效果那么差的产品怎么混得到今天的!就连普通变频器也比它强,更何况还有伺服电机,大的国产伺服电机如今也不贵,与调速电机相比,仅节能一项,用伺服小半年就能回本!

楼主:
谢谢各位:我想再问个问题,运行速度忽然加快不稳定是什么原因。(如设定转速为600转;但转速忽然会加快到1000转左右)。

网友I:
运行速度加快一般是测速线圈坏了或者接触不好.

网友F:
运行速度忽然加快是怎么加快的?如果转速朝调量过大,忽上忽下的不稳定,一般说来都是比例微分调整不恰当,调一下那两个电位器就可以了。一般说来一个调速器在某个地方用得很正常,换个地方用,因为负荷不同,都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如果是偶尔速度会飞上去,有可能是测速电机的线没接好或者给定电位器有问题。可能性很多,要慢慢查哈。

网友J:
还一点就是电磁离合器内有铁屑等脏东西

网友K:
五根线,其中有三根是接调速电机的测速发电机的,另两根是接励磁绕组用的

网友K:
其实   你还少说了三根线   也是必须的 其中两根220V电源线 另外需要接地线  接调速电机要11根线  阿呵

网友K:
运行速度指示不稳定  你把两根是接励磁绕组用的线  极性对调一下试试

网友L:
先换一个调速控制器试验一下,如果仍然出现那种情况,就是测速电机或者励磁线圈的原因;如果正常,那就是调速器的原因,调速器里面的电位器、可控硅等都容易出故障,还可能是给定的电位器没设定好,总之就是用排除法,逐步缩小故障范围

网友B(2006-12-27):
我再补充一下儿,调速发电机的应用,一般来说调速电机中接测速发电机的三根线和接励磁线圈的两根线的接法是没有顺序的,不存在反正的问题,还有如果调速不稳定可以先检查一下儿与电机相连的五根线是不是接实了或者是有错误,然后再考虑调速表的原因,如果调速表不能把速度调到很高应该先实际用测速仪试一下儿,如果真是低的话可以更换一新的下的速体部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