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求助:Hitech警报问题

楼主(2006-07-27):
各位大侠,我在使用Hitech的1711时,当设定完警报后,PLC运行时所设定的警报画面在有一个触发信号时会全部自动跳出来,请问该怎么解决?
另外我对里面的状态区和控制区的概念垄不明白,还请各位大侠给解释一下!!!
小的先在此谢谢了!!!

楼主:
另外忘了,我用的PLC是三菱的!!

网友A:
ADP3软件中的报警是采用通过触发对应位元来实现的报警.你可以在"设定报警"中设置报警区的首地址(word),然后触发这个地址当中位元来显示报警讯息.

楼主:
谢谢福娃贝贝,我先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