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比例阀的问题,请教大虾给予帮助!!!

楼主(2006-07-28):
现在我们单位出现了一个问题:
    一个翻料钩的比列阀出现了问题,PLC程序给定,以前是正常的,翻起速度都正常,而且液压手动翻也都正常,就是带起电器的翻就速度很慢很慢。我们怀疑是比列阀的问题,但是现在无备件,所以,只能通过改变电器方面的问题来进行。但是,我现在不知道是否可以通过改变比列放大器的方法来改变其输出电压,来调整比列阀的动作。是否可以,请问各位高人,如果可以,那么应该怎么样进行?能给予指导吗?在此为谢!

网友A(2006-10-29):
我们在精炼炉上使用了三个集成的比例阀,就是控制器和阀块是一体的。在比例阀上有5跟线,2根是24V电源,1根地线,其他2根是电压给定的。使用PLC模拟量板直接给定电压。当然这个电压是根据互流变化的。

网友B:
我想知道你这个比例阀是由控制器直接控制的吗?那改动控制器的PID参数应该有用吧.

网友C:
如果确信比例阀坏了,不少是可以修的.0512-68289509 陈工

网友D:
比例阀有个手动调节孔,你可以试着先调看看(一般是在阀的线圈那头)一点一点调。如果是比例输出板坏的话或是参数异常可以先这样用。

网友E:
可以把给定值调大一些试试,如果是分体的,还要注意型号要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