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编程求助

楼主(2006-07-28):
OMRON CPM1A的PLC,现在要求增加产品计数功能。这个是一台检测用的设备,目前是用红绿指示灯来显示产品的好坏,现要求能将合格产品数量记录下来,并且记录数不小于10万,设备本身没有用人机界面,还要求掉电数据不丢失。请问:1、这个计数的程序怎么写;2、有什么简单方法可以把该数值显示出来。

网友A:
买一块显示表吧,直接接个传感器,不用plc,就能计数。这个最简单

楼主:
你的方法确实最简单,谢谢。但是我已经有PLC了,不想再买东西,只想继续挖掘其潜力。

网友B:
PLC只是个控制装置,他不可能会去检测具体哪个产品是否合格.世界上还没有这么神的PLC.
你至少得买一个传感器,以检测产品是否合格.在将传感器信号传送到PLC中,通过计数器来计合格的产品数.
你要是光有个PLC,什么都不买的话,神仙也帮不了你.

网友C:
你用的PLC有人机界面吗? 即使有人机界面并且PLC 有这个计数功能,也必须有检测元件来完成,或者你原来系统中间有这项任务.

网友D:
CPM1A有高速计数器功能,你再买个光电开关就行了!

网友E:
用计数器扩展的方法

网友F:
找几个中间变量,作为高位,计数到一定程度就进位,别说10万。什么数都可以计,显示更简单啦,直接把几个变量从高到低依次放在一起就可显示

网友A:
不用高速计数器,普通的就行,他要显示。

网友E:
对不起,发错了

楼主:
可能有人误会我的意思了,我的这个设备本身已经能够正常工作了,即本身已经能够判断产品的好坏了,用的是红灯和绿灯来显示,已经正常工作了1年多。现在是要增加计数功能来说明绿灯亮的次数。

楼主:
可能有人误会我的意思了,我的这个设备本身已经能够正常工作了,即本身已经能够判断产品的好坏了,用的是红灯和绿灯来显示,已经正常工作了1年多。现在是要增加计数功能来说明绿灯亮的次数。再说明一下,没有使用人机界面。

网友E:
没看清题目;上面的图中把时间继电器换为计数器即可

楼主:
TO 激情如大火:能具体点吗?或者写出梯形图,谢谢了!

网友B:
把你的红绿灯信号分别接到PLC的输入点(如X1,X2),然后编写程序,用两个计数器分别计下X1,X2的导通次数.

网友G:
绿灯输出点加一个计数器就行了

网友H(2006-09-18):
用PLC计数并不难。问题是用什么来作显示数值。

网友I:
PLC记下红绿灯的次数就行了。但要表示出当前的数量,就要买个可以显示的产品。数显也可,文本也可,触摸屏。

网友J:
按照楼主的意思,必须满足计数,显示,和掉电保持.
没有人机界面,数显表就得买了,有掉电保持的表就象彭爱军说的那样就可以了.
如果没有掉电保持的表就通过PLC来做:不知道你原来的合格信号是不是由PLC给出的,如果是,就再利用此输出作为计数,如果不是由PLC给出的就再将合格信号输入PLC作为计数信号,并选用掉电保持的存储区.至于显示,如果PLC有多个输出点空闲,可用BCD方式输出,没有多余的输出点,可以用通讯方式,据说还有用高速脉冲输出点做显示输出的,咱没有见过.

网友K:
回路很简单 如果没有人机界面 要将计数器的数值输出到显示屏上就要用   OMRON的 PNP-NPN转换器

如果不想买  还有一个方法~!
去看OUT模块的ON OFF状态就可以~~!
比如说 你设定的数值输出为(Y06W)
用眼睛看一下 Y060~Y06F实际的状态 在将他的      当前值由2进制换算成10进制就可以了~!(比较累啊)
(1为ON 0为OFF 10101=21N 这个应该大
 家都知道 ^_^) 不过他的最大记数为65535
我用的是TOYOPUC 国内用的人很少..~!
有说的不对的还请各位工友指教~!

网友K:
回路很简单 如果没有人机界面 要将计数器的数值输出到显示屏上就要用   OMRON的 PNP-NPN转换器

如果不想买  还有一个方法~!
去看OUT模块的ON OFF状态就可以~~!
比如说 你设定的数值输出为(Y06W)
用眼睛看一下 Y060~Y06F实际的状态 在将他的      当前值由2进制换算成10进制就可以了~!(比较累啊)
(1为ON 0为OFF 10101=21N 这个应该大
 家都知道 ^_^) 不过的最大记数为65535
 这个到没关系 你可以用2组 当Y06W→D000 ,D000=FFFFH----M0 ON
M0的敞开-------1→D001, D001→Y07W 这样就可以把Y070默认为
65535 然后在将Y06W清0从新记数 一样当D000=FFFFH时将0发送到
D000里就可以了~! 这个在你自己回路设定了!~

我用的是TOYOPUC 国内用的人很少..~!
有说的不对的还请各位工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