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温下如何实现最经济可靠的位置检测?

楼主(2006-07-28):
各位自动化设计的专家大家好,我现在有一个设计需要在一个150度温度的加热炉内将物体加热处理,内部有驱动机构进行位置的传递,期间需要对11个位置的状态进行检测,要求稳定可靠。我现在选择的是OMRON的耐高温限位开关TZ-1GV,价格为1000元/个,由于数量比较大,烦请各位专家帮我出出招,有什么更经济可靠的办法或替代品。谢谢!

网友A:
你可以用激光测距进行定位。

网友B:
驱动机构放在150度的炉里?什么样的驱动装置?那驱动电机也能耐那么高温?

网友C:
下面引用由ste在 2006-8-21 21:27:00 发表的内容:
  驱动机构放在150度的炉里?什么样的驱动装置?那驱动电机也能耐那么高温?
--------------------------------------------------------------------------------------------
是啊,什么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