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加能H7变频器怎么样呀?

楼主(2006-07-28):
哪位知道加能变频器中AC master H7这款怎么样呀?听说这款在国内技术还是很领先,还没哪家能设计出来,请问他哪方面的技术比较先进?谢谢各指教!

楼主:
此款变频器技术目前在低压变频器领域尚属领先,它是用以起重和矿山的四象限变频器,内置正弦波回馈装置,回馈再生电力电流模式矢量控制;1%低速时可以起吊150%的重物;比普通变频器多节电约30%。
适用范围主要在:起重,搬运,卷扬,拉丝,离心机等有电能再生的使用场合。

网友A(2008-12-04):
——自动检测电动机的20多项参数,可以把任何一台交流电机效能发 挥到最大。
——真正的无速度传感器电流矢量控制方式,快速准确。与世界最新 技术同步。
——不用任何传感器可以保证1%的控制精度。适用于90%以上的应用场 合。
——零速起动,0.5Hz 可以稳定驱动150%负载。对于起重机,卷扬机也 能轻松应对。
——独有的动能捕捉控制方法,在瞬间停电时可以保证设备不中断运 行。
——动态滑差控制,不使用制动电阻也可以快速停车。
——用户可编程输入方式,可以有上百种组合控制方式。
——有精确的力矩计算功能,可以监视负载是不是有异常情况,比如 负载脱离,机械故障。
——正弦波方式回馈再生电力97%,不再使用制动电阻。比普通变频器 多节电30%。
——AKIA AC master-H7 具有全球适用的通信功能。RS422,RS485,Profibus,Can-bus,DeviceNet,Modebus,CC-link,Control-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