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电子变压器一次侧发生匝间短路二次侧电压会不会升高?

楼主(2006-07-28):
当电子变压器一次侧发生匝间短路时二次侧电压会不会升高?
我的直观认为二次侧的电压会升高.原因是一次侧的线圈的总数会减少,二此侧的电压肯定会升高.
但是被短路的那一部分线圈会不会参加工作呢?
二次此侧的电压会不会下降呢?要是下降的话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我认为二次侧不是升高和降低.而是电子变压器会烧了.

网友B:
线圈匝间短路的情况是很常见的 被短路掉的匝数如果少到不影响正常的使用,线圈本身是可以不会被烧的。
被短路的那一部分线圈不会再参加工作。
往往情况会演变成短路点不可靠,造成故障难找。

网友C:
二次侧的电压会下降,变压器会比正常时烫很多.
一次侧有匝间短路,他会阻止磁通的变化,所以为造成磁通量\磁场强度都会减小.所以二次侧的感生电压就会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