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安川问题

楼主(2006-07-28):
请教版主:
安川G5110KW在运行中报UV2,复位后又能继续工作。但不间断的又报警UV2!请教版主这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请检查交流接触器和风扇,有问题可以交流013575315985

楼主:
还有人知道吗?

网友B:
接触器辅助触点接触不好也会这样。

网友C(2009-02-19):
应该是主线电压不稳引起的,是什么供电的?发动机拖动发电机的吗?

网友D:
        接触器的控制是经过主板首先控制中间继电器,再由中间继电器控制接触器。然后由接触器的一个常开触点表现主线电压是否正常。所以这个故障应该由4方面判断。1.主板控制信号是否发出。2.中间继电器吸合是否正常。3.接触器常开触点是否正常。4.主板检测部分。

        维修可归纳为:理清思路,化整为零,逐个判断

        祝大家好运!

网友E:
安川机俺没用过,今天又学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