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300的问题

楼主(2006-07-28):
计数器S_CD的S端置1时出现PLC停机现象,而且还必须在PLC硬启.而仿真时是没问题的,问了Siemens的技术支持,他们也不知道问题在哪.有哪位大侠知道,教教小弟,谢谢!!!!!

网友A:
换个CPU 试试

网友B:
西门子技术支持的人都是猪!!!!!!!!!!!!!!

楼主:
没有人知道怎么解决啊........
郁闷!!!

网友C:
查看CPU诊断信息,得到停机原因后再作分析。

网友D:
这个问题倒是没有遇到过,可以把故障原因帖上来吗,让大家分享一下

楼主:
CPU诊断信息没有,就是置位错误,而仿真一点问题都没有,真不知道问题在哪

网友E:
有西门子S5需求可加下列群啊,欢迎交流!!群:28194283

网友F:
单独编一个含有计数器S_CD的小程序,试试运行时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