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蔽线为何一端接地?

楼主(2006-07-28):
屏蔽线为何一端接地?

网友A:
接地才能把屏蔽线上感应到的干扰电流通过接地泄放掉,

网友B:
如果信号良好,也可以不接地的。有干扰信号,一般在控制柜端接地。如果效果不好,可以将控制柜端的接地拆掉,采取另一端接地。偶尔也有两端都接地的。目的:同楼上所说。

网友C:
屏蔽层就是为了吸收外界空间的电磁波,屏蔽层的一端接地是为了把电磁波转化到屏蔽层上的感应电流通过地线流走,必须接地。
其实以前有很多控制器都是固定在铁盒子里的,一是防止外界对内部的干扰,二是也防止内部对外边的设备电磁干扰。

楼主:
两端接地和一段接地哪个效果好?

网友D:
这倒是不一定,如果干扰不是很强烈的话,一端屏蔽接地足够了;如果干扰很强,且干扰源复杂,那么两端接地也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A:
一般只有在信号传输线距离特别长的时候才会采用两端接地,否则会引入干扰。

网友E:
一端接地效果好.

网友E:
 一端接地效果好。目的是泄放掉屏蔽网上的感应的杂乱电磁波。两端接地会形成回路,带来新的干扰。

网友F:
对于屏蔽系统而言,单单有了一层金属屏蔽层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必须将屏蔽层完全良好地接地,这样才能把干扰电流有效地导人大地。但是,实际施工时,屏蔽系统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困难:由于屏蔽系统对接地的苛刻要求,极容易造成接地不良,比如接地电阻过大、接地电位不均衡等,这样在传输系统的某两点间便会产生电位差,进而产生金属屏蔽层上的电流,造成屏蔽层不连续,破坏其完整性。这时,屏蔽层本身已经成为一个最大的干扰源,因而导致其性能反而远不如非屏蔽系统。屏蔽线在高频传输时,需要两端接地,这样更有可能在屏蔽层上产生电位差。由此可见,屏蔽系统本身的要求,恰恰构成保证其性能的最大障碍。

网友G:
一段接地肯定好,两端接地比两端都不接地的效果还要差!

网友G:
距离长为什么要两端接地,就因为距离长才不能两端接地!

网友H:
那就是主要看工作环境啦

网友I:
单端接地主要抵抗低频干扰,双端接地可以抵抗低频和高频干扰,但是双端接地必须要接在同一个地电位,否则影响更大,比不接出现的后果还严重.而在实际应用中,又端接在同一个地电位不太实际,所以一般都采用单端接地,不知道说的对不对,请高手指点!!

网友G:
距离长无法两端接地啊!

网友J:
对于一般频率的信号屏蔽线,可以多点接地,经常是这样。而对超高频信号(如电视天线的射频信号)的屏蔽线要求一点接地,因为超高频信号很容易通过小电容,很难通过小电感。例如,当你用手靠近或触摸电视天线时,电视画面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用过天线看电视的人都知道。可见超高频信号的屏蔽接地对信号的传输有很大影响,只能一点接地。

楼主:
我做过一个水泥生产线,当时配料和计量用核子秤加变频调速,传感器信号一段接地始终有几赫兹干扰,后来两端接地后解决问题了。

网友K:
没有必要说哪个好,主要是能解决问题就可以

网友L:
一般都是一端接地

网友M:
一端接地还可以防止雷电对室内仪表造成的损害

网友N:
两端接地屏蔽效果要比单端好,但是为了避免因地电位差造成的环流,影响屏蔽的效果,在低频时一般均采用单端接地!如果实际应用时需要两端都接地时,那就要切断对地回路(主要措施是使用隔离变压器或光电隔离器)!
在高频时屏蔽体可以两端接地,或者,一端接地,另一端通过小电容再接地.这样,在低频时,电容有较大的阻抗,可认为是一端接地;在高频时,电容阻抗变小,则成为两端接地!

网友O:
应该单端接地,两端接地还不如不接了。

网友P:
一般一端接地

网友Q:
同意 上知天文:
如果干扰不是很强烈的话,一端屏蔽接地足够了
如果干扰很强,且干扰源复杂

两端接地会形成环流,发热,烧毁线路

不知对不对?

网友R:
是一端接地效果好些,不过有时候可能会碰到两端接地能解决一端接地解决不了的问题,那很有可能是其他方面带来的问题!

网友S:
应该一端接地,效果要好一点

网友T:
一般单端接地,最好是干扰强侧(现场),经常是因为没有条件而在控制室侧接地.双端接地在不平衡地时有环流,反而产生干扰;地是相对概念,两端的地不是完全一样的.接地就是用相对外部电场封闭空间内电场强度为0(电势均衡)来隔离电磁干扰.

网友U(2006-08-28):
我曾经用过一台电容液位,
刚开始一端接地,总有波动和干扰
后来没办法才两端接地,好了
而且拿掉现场端,又有干扰了
说一下:传输距离有点远,快200米了

网友V(2007-02-02):
这个问题很常见,但是完美的解决不太容易

网友V:
有时干扰很难处理,无论是一端还是两端接地都不起作用,所以能讲清的很少。

网友W:
接地把屏蔽线上感应到的干扰电流通过接地泄放掉!减少干扰的解决方法!

网友X(2008-02-19):
《GB 50217-1994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3.6.8 控制电缆金属屏蔽的接地方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1)计算机监控系统的模拟信号回路控制电缆屏蔽层,不得构成两点或多点接地,宜用集中式一点接地。
  (2)除(1)项等需要一点接地情况外的控制电缆屏蔽层,当电磁感应的干扰较大,宜
  采用两点接地;静电感应的干扰较大,可用一点接地。
  双重屏蔽或复合式总屏蔽,宜对内、外屏蔽分用一点,两点接地。
  (3)两点接地的选择,还宜考虑在暂态电流作用下屏蔽层不致被烧熔。

网友Y:
一端接地效果好,因为一端接地时,整个屏蔽线的电势相等,而两端接地中间的电势高,对设备或人有危险.

网友Z:
屏蔽层就是为了吸收外界空间的电磁波,屏蔽层的一端接地是为了把电磁波转化到屏蔽层上的感应电流通过地线流走,必须接地。两端接地屏蔽效果要比单端好,但是为了避免因地电位差造成的环流,影响屏蔽的效果,在低频时一般均采用单端接地!

网友AA:
两端接地需要铺设足够大的等电位导线

网友AB:
干扰很难处理,如果真正遇到干扰问题.无论是一端还是两端接地都不一定起作用.

不过可以主个例子,我有一次遇一个仪表显示不良,它是一端接地,我把它改成两端接地后,就正常了.

网友AC(2013-03-13):
一端接地较好,可以避免接地端电位差产生电流

网友AD(2013-11-30):
电焊工才不管你一端接地两端接地,有铁的地方就给你做地线。假如他的电焊机地线接触不良,而你又正好两端接地了,你的屏蔽线就等着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