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不平衡的故障

楼主(2006-07-28):
电流不平衡的故障,是哪几个方面?请赐教

网友A:
是输入,还是输出,说清楚哇

网友B:
IGBT驱动电路或IGBT本身有短路情况,导致三相输出电压不平衡。
如何测量呢:
拆下电机电缆线,在标量下,启动电机,测量输出电压是否平衡。

网友C:
检查一下电流互感器

网友B:
电流互感器坏了,通常报相关故障了,比如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