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求助:PWS1711-STN显示日文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6-07-28):
请问各位前辈:使用ADP3编辑静态文字时,电脑显示的就是日文,写到PWS1711-STN中显示的也是日文,这是为什么?如何才能使其转为中文简体?谢谢回复!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这么多高手,难道就没有人指点一下?

网友A:
字体设置为16*16或者是以上再试试看

网友B(2009-08-23):
按照3#的方法,挺管用的。我先替朋友谢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