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一拖二带制动问题,请高手解答

楼主(2006-07-28):
各位高手:
   目前我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有2台7.5KW的交流电机。现在要求它们同时启动同时停止。而且停止时要马上停止。没有惯性。所以要加制动电阻和制动单元。我现在想用松下的15KW的变频器同时带这两台电机。加制动电阻和制动单元。但是现在这两个电机启动2S就要马上停止。停止时间不长又要马上启动。这样频繁的启动我怕变频器受不了。请问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控制。
  现在我怕变频器启动冲击电流太大。想用11KW的变频器分别带制动电阻控制这两个电机。就是感觉不是很好。价格也高。
  我要急用。给用户提方案。

网友A:
用变频器的点动模式好了。

网友B:
15KW的变频器加制动单元估计应当没问题,但变频器性能要好一点,不然是容易损坏。

网友C:
频繁的启动对变频器肯定是有损坏的

网友D:
两台7.5kw电机用15.kw变频偏小,最好用18.5kw变频,同意李工说法。

楼主:
听李工和lixinwang的意思,电机的频繁启动对变频器有一定的损坏,但是也没有其他的方法了。那我现在就改成18.5KW的变频器,用松下的应该还可以。那就只需要一个接触器(15KW或18.5KW),配一个热继电器就可以了吗。谢谢

网友E(2008-04-30):
你试试日立SJ-30015KW的

网友F:
就楼主说的这样的情况,我看你还是不要做,频繁启停用不了多久变频器会坏的 !

网友G:
那就只需要一个接触器(15KW或18.5KW),配一个热继电器就可以了吗?

不行,要一个电机用一个接触器,再配一个热继电器

网友H:
如此频繁的启动,为何不加离合器控制?

网友I:
运行2秒?这么短的时间,变频器的加速时间太短了吧?用18.5的寿命也不会太长,你是做什么用的,如果对速度没有精确的要求建议采用制动电机,用两个时间继电器控制启动和停止的时间!热继电器最好是用两个!

网友J(2008-06-12):
你好 : 电抗器、滤波器、制动电阻、制动单元、电阻箱、电阻柜 联系 人:田茂伟 手 机:15000456181 联系电话:021-51111727*605 传 真:021-51111883*608 有需要请联系,在保证质量的 前提下,以厂价最低价销售!

网友K:
建议把启动运行时间弄长点

 要不 装什么变频器都会坏的

网友L:
这种情况使用优利康的变频器很合适,响应快,过流能力强,性价比高,huyanchao360@163.com

网友M:
我们也是多大的电机用多大的变频器也没有什么出现你这个情况啊,你是不是把上升时间设置的过断,使变频器报警而断开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听李工和lixinwang的意思,电机的频繁启动对变频器有一定的损坏,但是也没有其他的方法了。那我现在就改成18.5KW的变频器,用松下的应该还可以。那就只需要一个接触器(15KW或18.5KW),配一个热继电器就可以了吗。谢谢

 点动 哦  刷分了

网友O: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听雨观雪 X听雨观雪
积分:3517
帖子:611注册

时间:2004-2-26 13:01:00 14楼 回复时间:2008-5-13 8:58:29

如此频繁的启动,为何不加离合器控制?

是呀应该在机械方面想一想

网友P:
如果你要这么短的时间频繁的启动停止用制动单元可能办不到,变频器也容易出问题,最好只能从机械制动上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