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220代替三相200

楼主(2006-07-28):
各位高手,我现在在用安川的伺服,1.8KW,要求是用三想200V电源,现在没有变压器,经常咨询安川,说是可以用单相220V代
替,请問有没有仠么损伤呀

网友A:
应该没什么问题!我厂的松下驱动器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B:
请问如何接线呢?

网友C:
L1,L2,L3,LC1,LC2 接法如下:L1,LC1,L3并接到L(N),L2,LC2并接到N(L)。L,N指交流220两端

网友D:
问题肯定是有点,如果是安川比较大的代理,会给你出具2张扭矩图,可以看出来,三相和单相电在配合相同马达时,马达的瞬时和连续扭矩会有变化。

网友C:
不一样,电源的输出能量大有差别! 如果用单相,负荷太重会出现浪涌现象。 真的不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