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z相脉冲的问题?

楼主(2006-07-28):
z相脉冲是集电极开路,请问能不能直接作为plc的输入?
要不要外接电源?如果需要,接多少v?

网友A:
当然可以啊,就和A、B相一样,只不过一圈发一个脉冲而已,外接电源当然是看你编码器的型号了。

网友B:
能不能直接作为plc的输入?
看你的速度,Z只是个窄脉冲而已。

如果需要,接多少v?
看规格,允许多少伏,也要看PLC的规格,如果编码器只能接5V,PLC只能接24V,那就算了。

楼主:
速度是200r/min

PLC可以接受10us的信号

但我测量一下,z相脉冲输出端,只有40多欧姆,是怎么回事?

网友B:
一半来说,Z的宽度与A、B是一样的,你用多少线的编码器?

楼主:
输入脉冲串
(集电极开路)

接口规格
DC30V/50mA(最大)
http://photo.163.com/photos/h100mhz/62713771/1694712861/

楼主:
http://photo.163.com/photos/h100mhz/62713771/1694712861/

楼主:
输出脉冲可以调到最小16个/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