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简单介绍

楼主(2006-07-28):
PT100介绍

1.工作原理
热电阻是利用物质在温度变化时本身电阻也随着发生变化的特性来测量温度的。热电阻的受热部分(感温元件)是用细金属丝均匀地双绕在绝缘材料制成的骨架上,当被测介质中有温度梯度存在时,所测得的温度是感温元件所在范围内介质层中的平均温度。

2.主要技术参数
名称    铂电阻
分度号    Pt100
测温范围    -200~500℃
允许偏差    A级    ±(0.15+0.002∣t∣) ℃
    B级    ±(0.30+0.005∣t∣) ℃
3.热响应时间
热响应时间是在阶跃温度作用下,热电阻的输出变化值相当于阶跃变化的50%时,所需的时间,用τ0.5来表示。
热电阻热响应时间参考值
直径(mm)    Φ3    Φ4    Φ5    Φ6    Φ8
τ0.5(秒)    ≤3    ≤5    ≤8    ≤12    ≤18
注:当铠装元件与外保护管组成带护套的铠装热电阻整机时,由于保护管的直径和壁厚远大于铠装套,因此热响应时间主要取决于保护管的动态响应
4.常温绝缘电阻
热电阻在环境温度为15—35°C,相对湿度不大于80%,试验电压为10—100V(直流)电极与外套管之间的绝缘电阻>100MΩ
绝 缘 电 阻:
        常温≥2000MΩ
        高温(500℃)≥300MΩ
测量端的结构种类

5.保护管材质     一般为  1Cr18Ni9Ti  0Cr18Ni12Mo2Ti
6.产品执行标准
    国际: IEC751-1:1983
    国内: JB/T8622-1997

http://www.testeck.com/

网友A:
一般!一般!
没有什么新技术!

网友B:
技术都是从基础来的,就需要这样的基础文章,把大伙儿的基本功弄好一些。

网友C(2008-04-07):
为什么叫Pt100,而不叫Pt80?楼主并没有计明白。

因为在0度时,电阻阻值是100欧,所以才叫Pt100。

网友D:
都说了是基础了,还要求什么

网友E:
为什么叫Pt100,而不叫Pt80?楼主并没有计明白。

因为在0度时,电阻阻值是100欧,所以才叫Pt100     原来是这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