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 Driver Monitor 安装问题

楼主(2006-07-28):
请问大家的Driver Monitor安装时出现过问题吗?我的系统是XP+SP2,所有补丁都是最新的。尝试过v5.1和v5.3两个版本,但是出现的问题总是同一个。每次执行setup,总是让我重新启动计算机,无法继续安装。不知大家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最好不要重新装系统)先谢了。

网友A:
我遇到过.把杀毒软件临时关掉,不要在启动项目中加载,然后重启电脑就可以了.

网友B(2009-03-21):
你的机子里是不是安装了暴风影音,如果有卸载,再重起可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