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LT2800问题

楼主(2006-07-28):
VLT2800,上电显示正常,端子24V,电位器10V都正常,但端子,面板都不能起动,排除端子接线(12-27,12-18起动)错误和参数设置错误,问题会在哪?请碰到过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呵

网友A:
你把参数初始化一下,看能不能好

楼主:
参数初始化了,也没用,老样子,有朋友同我说可能是软件有问题了,说这是VLT2800的通病

楼主:
VLT2800的这个通病请碰到过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呵

网友B: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刚搞好一台,刷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楼上朋友,是否可以在机刷?请指点,我的电话0571-88820936,88829567

网友B:
一般是通过RS485刷程序的,

网友B:
需要刷的话,加我Q吧421641597

网友C(2008-09-19):
我遇到的是端子。面板都能启动。但频率是0.望各位大师指点下。请发邮箱haijiaotianya.wfb@163.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