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求助:CPM1A对压力变送器的控制

楼主(2006-07-28):
我想用两个压力变送器测一个容器的进出压力并传送给PLC,当进出口压力差达到某一个值时,发出一个开关量信号使整个设备停止。请各位大哥帮个忙,小弟在这里谢谢您了。我的信箱:liwanlin98168@163.com

网友A:
用各模拟量模块就完了.没什么特殊的

网友B:
首先你要确认你的压力传感器转变成是什么样的模拟量,之后先择与之相应的A/D转换模块,通过传送指令与比较指令来实现相应点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B:
在使用前要进行相应的一些设置。

楼主(2007-06-10):
4~20ma信号,硬件连接及设置没问题,只是编程不明白,对运算指不熟悉,请指教

网友A:
编程也不是太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