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子称的显示屏不显示

楼主(2006-07-28):
我厂是生产刨花板的用的,铺装的板坯要用电子称,测其重量,但最近电子称的显示表总是经常出现显示屏不显示,必须将电源整个断掉后再重新送电才能再次显示,一天最少要出现十几次这种情况,而且每次显示屏不显示,但它的指示灯一个是电源指示灯,还有一个是锁零还都亮着。这个显示屏的牌子是劲辉牌的型号为DBZ-2,请各位高手指教一二,谢谢!!!

网友A:
是不是那里接触不好

网友B:
死机???估计有干扰,先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