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改为伺伏电机

楼主(2006-07-28):
大家好,我们马上就要上一个伺伏电机,用来改变原来那个步进电机,由于步进电机工作起来达不到我们需要的速度.
现在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步进电机有一个进给量,也就是每次走多少,而伺伏电机这方面不是很清楚,想问问大家,正常的一个伺伏电机走一圈要多少个脉冲?
先谢谢了,也请老宋大哥推荐几个伺伏电机.

网友A:
一般也就2500线反馈,加上4倍频,每周10000个定位点吧!当然,有更高的,不过估计从步进电机改过来的精度要求高不到哪里去。我也推荐一下?如果功率比较小,国产就用华工或广数,进口就用小日本(虽然讨厌,但比较便宜,比较适合当步进用);如果功率比较大(3KW以上,不过好象没有这么大的步进电机吧),国产推荐星辰伺服,进口推荐伦茨

网友B:
这个要看电子齿轮设置和电机编码器的分辨率。
如果电子齿轮设置为1:1,编码器为8192
那么上位机要发32768个脉冲电机走一圈。

楼主:
谢谢,精度要求并不是太高,主要是速度要求比较高,步进电机速度一直上不去,也不知道伺伏电机的定位功能怎么样?
还有请问各位,是怎么计算这个脉冲量的>

楼主:
是这样,我想比如步进电机在除去细分以后,一圈是200个脉冲,然后折算成伺伏电机,不就是可以了吗?
不知道怎么转换!?

网友C:
“也请老宋大哥推荐几个伺伏电机.”
呵呵,推荐,那就是要性价比拉。我想我要说富士性价比好,可能会有一堆人会与我拼命。对于你来讲,其实也就是那么几个选择,小公率(2000W以下)选富士,大功率(2000W以上)选安川。原因也没什么,价格便宜,性能稳定,调试简单。
    至于多少脉冲转一转,伺服与步进不同,伺服有电子齿轮,可以对上位机所发的脉冲频率做补偿,当然,上位机脉冲高一点好。这些都是对于位置控制方式而言。

楼主:
谢谢老宋大哥,
我就是和你聊天的小周,不知道你们销售到南京还方便>?我想可以的话,我们可以联系一下!

网友C:
啊,呵呵,我已经将您的邮件转交给我们公司南京办事处,他们应该有人与您联系,这两天休息,他们人可能不像我这样在家休息也上网。所以,下周吧,应该会有人与您联系,南京办的人帮您正确选择电机型号以及做必要的技术支持应该没任何问题。我见过他们的经理,伺服技术比我高。呵呵。没问题的。

楼主:
^_^,你太谦虚了,
不过感觉世界真小,相距那么远,还认识同一个人!

网友D:
不一定要改吧?您具体要求是多大力矩、多高转速啊?我们新型的三项混合式步进电机高速性能比平常产品有很大提高,也许能满足您的要求,这样您的控制就不用丝毫改变了,欢迎联系:jiangjq2008@yahoo.com.cn

网友E:
其实步进电机也有好的,两相的整步200PPR,加256细分,那是相当的大啊!伺服吗,常规的有17位的,就是2EXT17。  要选择,根据自己需求就好。

网友F:
"其实步进电机也有好的,两相的整步200PPR,加256细分,那是相当的大啊!"
理论上是这样的,不过哪个驱动厂家敢负责任的这么说?步进驱动的细分功能主要是减小低频振动,细分太高了,步进就会出现大小步,
一般就是几十细分精度有保证而已

网友E:
128的细分百分之百的保证,256的没有试过

网友G:
伺服电机的分辨率看手册,日本的很多是10000,欧洲的可能是65536。伺服的定位肯定比步进要好。简单控制的话可以直接用PLC的脉冲输出功能或者是PWM功能

网友H:
"伺服的定位肯定比步进要好"
看你怎么用了.

楼主:
也是啊,高手用起来就是不一样,就步进电机都可以调出不同的效果来!

网友H:
把步进用得比伺服好,难度比较大。把伺服用得不如步进,还是挺常见的。

网友I:
严重赞成楼上刘工的观点

网友J:
不明白电子齿轮是什么东西,是不是给出的脉冲数与实际编码器的比值?

网友K:
下面引用由刘岩利在 2006-8-10 18:06:00 发表的内容:
  把步进用得比伺服好,难度比较大。把伺服用得不如步进,还是挺常见的。
--------------------------------------------------------------------------------------------
牛!这话经典!

网友L:
  我们做一些东东用的是富士伺服电机  有谁需要可以共享!
  联系电话 010 84287468-603   xingyongcba@163.com

网友A:
如果是3KW以上的伺服,推荐你联系021-64325309-陈忠,保证有便宜服务又到位!

网友M:
下面引用由请你吃饭在 2006-8-11 18:40:00 发表的内容:
  如果是3KW以上的伺服,推荐你联系021-64325309-陈忠,保证有便宜服务又到位!
--------------------------------------------------------------------------------------------
有点皮条客的感觉

网友A(2006-08-29):
bluepoint:抗议!!我们做人要厚道,我受过人家的服务,真的不错,讲句公道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