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LC 500对Bosch Rexroth的伺服电机的控制

楼主(2006-07-28):
我在调试设备时遇到一个问题:上位机是Rockwell的SLC500 SLC Servo和HRSV卡,下位是Bosch Rexroth的indramat DKC01.和MKD的电机.
当控制器从状态Ab到Af时,控制器在Af状态只能停留几秒钟,然后PLC就有报警说electrical noise(2048),然后控制器停留在状态Ab,我检查了所有的接地和屏蔽,都是好的,可故障就是消不掉!
请各位兄弟出出点子,谢谢

楼主:
请刘岩利先生帮忙解答

网友A:
抱歉,您所说的控制器和电机都是我没有实际接触过的。

网友B:
在这里发Rexroth的广告的人不是很多吗
请他们来答还是实际点。

网友C(2006-10-17):
我也想了解Rockwell的slc500如何控制五自由度的伺服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