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选择电机启动、运转电容的容量?

楼主(2006-07-29):
想向大家请教:电机启动、运转电容的大小该怎么确定?该怎样计算呢?

楼主:
呵呵,怎么没有前辈帮帮小弟弟我呢?

楼主:
真的没有人知道吗?
哪位大虾帮帮忙啊!!!

网友A:
你说的是单相电动机的启动和运转电容吗?如果是,那这里应该涉及到电机的铁心和线径的计算问题。我的水平不高,再深的我就说不出来了。我以前修理过电机,在书上看到过怎么计算的,但我修时都是按照拆机时记录的数据修理的,没计算过。建议你还是看看维修电机的书吧

网友B:
电机启动和断开时等效于L+R串联,和启动电容构成L-C-R震荡回路,先测量出启动和断开波形,分析其中主尖峰电压频率,要等于谐振频率

网友C:
这要分分相还是运转的.分相不常用.运转式如下.
运转C1=120000I/2*P*f*U*COS&(UF)
  起动C2=(1.5--2.5)C1(UF)
上式中I为机电流.P为级数.f.频率 U机电压.COS&为机功率因数.运行的用聚苯乙烯薄膜CBB60或61型.耐压易>2~2.3倍工作电压
   起动耐压>1.42工作电压就可以啦.
实际工作中.起动CD60差100/200UF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