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秤重信号送入DCS

楼主(2006-07-29):
现在要把秤重信号送入DCS,秤重信号不连续,一次一次的,请问有没有这种卡,插在计算机PCI插槽中, 可以通过软件根据真实秤重值设置输出一定频率的脉冲信号,然后送到DCS的脉冲量采集模块中。不用脉 冲信号,改用4-20ma信号可以吗? 急!

网友A:
当然可以了,但是要加板卡的

网友B:
一个AI, 一个DI, DI做为DCS记录AI的触发。

网友C:
部分秤重设备支持RS485通讯

网友D:
通常采用RS485通讯接口或者模拟量4-20mA/0-10V信号的方式,也有现场总线。

我们由此中称重仪表。采集惠斯通电桥信号,显示/控制,在变送输出模拟量信号,16位A/D,还有各种通讯卡可选。欢迎垂询!
021-54807896/13370269729
QQ:329360862

网友D:
称重仪表图片资料如下:
备有工程单位标签可选,也可以自制,插入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