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驱动控制
求助安川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6-07-29):
有两台安川变频器55KW,分别控制两台45KW电机,共同抬一个平衡梁,但不能实现同步,控制信号都相同,均为一档5HZ二档10HZ三档25HZ四档50HZ,但每档电流都相差二十多安,电流大的速度慢一些,但不论变频器,电机还是所设参数都一样,负载分配也相当匀均。不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盼各位高见。

网友A:
以前一直运行正常的话,你电流大的那台有问题了,有什么问题可以交流013575315985

楼主:
因为是刚安装的变频器,经过检查E2项参数它们的空载电流,漏电阻等到数都不相同,难道是电机产生的差异?

网友B:
互换试一下。

网友C:
1.安川变频器电机参数如果通过自学习方式调整,电机部分参数会有差异属正常现象。2.双电机不同步问题如果是由于负载不平衡引起,可在电机上串电阻平衡。

网友C:
3.如果系统采用闭环控制,变频器速度给定由PLC控制,可采用主-从方式控制,从电机速度环增益值要略小于主电机。

网友D:
做个自整定看看,脱开负载

网友E:
我今天碰到这样的问题,G74090的安川变频器屏幕上出现UV有时是UV1报警,输入电压是直流660V正常,但关了N次电源就是不知道主要的问题出在哪里。那位高手可以帮我提提意见。

楼主:
L2-05设置过高,

网友F(2009-06-14):
两台变频器分别安装PG卡,加传感器,这样可以电机的转速一致

网友G(2009-09-25):
我遇到变频器加速减速时报故障OV

网友H:
采用的什么控制方式,V/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