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07-29):
请问要测量石蜡性质的煤油流量用哪一种流量计效果比较好一些?

网友A:
用涡轮流量计比较可靠。如果能用电磁的话应该更方便。

网友B:
涡轮流量计比较可靠,价格也便宜.

网友C:
具体看你的具体参数,比一比就知道了!

网友D:
楔形流量计,可以测沥青这样高粘度的流体.

网友E:
能用电磁流量计测煤油的流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