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ES7-1KF00-0AB0模拟输入板的问题

楼主(2006-07-29):
使用两线制压力变送器提供4-20MA信号给该模板,请问:压力变送器需加24VDC外部电源吗?谢谢!

网友A:
如果不加外部24V电源,压力便送器可以输出4-20mA的模拟信号给6ES7-1KF00-0AB0模拟输入板,那就不必加外加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