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组态王中怎样调用下位机中的程序?

楼主(2006-07-29):
在下位机中有很多程序,怎样调用?

网友A:
下位机?
你的意思是组态王装在上位机?
把问题描述得清楚些。

楼主:
楼上的:组态王是装在PLC中吗?我的意思是:在PLC中的程序,组态王怎样调用?

网友B:
将上位机中的变量 于下位机中的地址对起来,进行数据连接后,按照下位机中的编程思路,在上位机中进行编写程序
.

123qsw0955@sina.com

网友C:
这些问题有点无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