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电机驱动器的温漂问题?

楼主(2006-07-29):
我现在正在做一个低速驱动的实验,使用的是Copley公司的直流有刷电机驱动器,直流电机是力矩电机,与负载同轴安装的是海德汉公司的编码器.位置给定由计算机通过D/A卡输出到驱动器.现在有一个问题是:在给定为零时,电机仍然已20角秒/秒的速度运行,而系统要求的速度小于这个速度.那么这种情况对控制精度的影响有多大?

我问了驱动器生产厂家的技术支持,他说这种温漂也没法解决,只能通过控制卡来解决.我在实验中也发现位置环闭环后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温漂始终是对驱动器一个恒定的直流给定分量,对控制精度肯定有影响,各位有什么高明的方法没有?

我曾经看过一篇补偿温漂的文章,它是通过本次位置误差与上次位置误差相比较,如果误差增大就抑制,直到两次误差减小到要求为止,但这种方法对误差较大有用,如果误差大小和检测设备的精度具有可比性又将如何呢?

网友A:
你的速度闭环是用计算机实现的还是模拟电路实现的?如果是单片机直接给出的数字0设定速度,电机的零漂是不应该的,数据处理不好充其量是在0速震荡。如果模拟运算就难说了,多半在运放的失调处置不当。
不过一般用上位置闭还走速度,速度内环零漂不大不会有不良影响啊!

网友B:
它是通过本次位置误差与上次位置误差相比较,如果误差增大就抑制,直到两次误差减小到要求为止,

这种方法不就是位置闭环吗

楼主:
  速度闭环是由驱动器实现的模拟电路闭环.
  零漂只发生在模拟电路中,如果是数字电路的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不过数字驱动器价格太贵了.哈哈  买不起
  刘工说的很对,其实那中方法就是位置闭环.
  看来零漂只能加外环抑制了,没办法了.

网友C:
杜先生:您好
    我刚给您发拉一个邮件,发到您dufujia@sohu.com这个邮箱。
COPLEY也有模拟的驱动器,不过,国外好的驱动器价格基本没有很便宜的,除非您可以做到一个很大的量,才有可能。

网友D:
可以在控制位置闭环开始前,给速度给定一个小的扰动,判断反馈的变化趋势,反复收敛(可以折半,也可以黄金分割),最终度确定模拟速度给定端口需要的偏执值。

楼主:
  尼古拉斯.凯奇的做法好象也是位置反馈,应该和我看到抑制温漂的方法一样.

网友E:
Copley现有的模拟和数字的驱动器都有调节零漂的功能,你用的是什么型号?Copley是我用下来比较好的品牌。

楼主:
  我用的是COPLEY421驱动器,COPLEY驱动器是有调节零漂的调节电位器,但是调节到零点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又会有零漂,零漂还比较大,电机的零漂速度达到了20角秒/秒.
   我没有用过别家的驱动器,但是我感觉COPLEY公司的模拟驱动器在低速时性能不是太好,可能这是模拟驱动器的通病吧.

网友E:
Copley驱动器可以打开端面板,调节内部的电阻以改变控制的带宽。“过了一段时间,又会有零漂,零漂还比较大,电机的零漂速度达到了20角秒/秒”,可以检测一下控制器的输出。  驱动器温度如何?

楼主:
 控制器的输出为零,因为我已经把控制器到驱动器的输出插头拔掉了.  驱动器温度很低,因为驱动器工作时间很短.
   内部电阻我已经调节到相对最佳状态.

网友B:
没有接线和信号为零可不一定是一回事情。

网友A:
国内的星辰伺服,他们有很好的直流/交流伺服驱动器,数字的模拟的都有。配套过很多直流/交流力矩电机,这方面处理得不错。有兴趣可以联系他们的工程师13917199160吕先生

网友C:
" 请你吃饭: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8-11 19:54:00
    TO:莫肖玲
我还真要,你怎么联系?好的话我请你吃饭!
还是你联系我吧13917199160,姓吕 "
    明明就是自己,却要编造一个工程师出来骗人,这样的人说得话还能信不?

网友A(2006-08-29):
沈阳老宋:目光锐利啊?
你也别联系老吕了,你直接上他们的网站www.stars.com.cn
我用星辰伺服做过转台,你有好产品也可推荐给我,021-64325249

网友F:
可以通过调节驱动器上电位器调节零漂:
       REF   GAIN         速度增益调整
       TACH  GAIN           测速机增益调整
       LOOP   GAIN          刚性增益调整
        INTEG               积分调整
       FREQ                微分调整
      BALANCE              零飘调整
有问题可以联系我:xian@bjservo.com

网友G:
请教:直流伺服驱动器接无编码器的直流有刷电机,0 漂可能抑制吗?

网友E:
可以,其实就是调驱动的参考电压。
也可以用钳位

网友G:
可问题是调好了,不转了,或者说那么点转速忽略不计,一段时间以后呢转速变化了,方向也可能会变,速度一般会时大时小。
    除加编码器反馈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