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DCS
请教DCS系统故障

楼主(2006-07-29):
我厂的DCS系统特容易引起给水泵,引风机跳闸,寻求解决方案,并请教怎么在误跳时发信号

网友A:
能否把现象说清楚一点呢?

网友B:
觉得应该是干扰信号的问题.

网友C:
我楼上所说的
应该是干扰造成的,仔细查一查

网友D(2008-04-08):
是不是模块离线时出现的DO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