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系统误差到底出在哪里?

楼主(2006-07-29):
两套测试系统,A和B,现用一台标准仪器进行校准,其中A系统与标准仪器之间的测量误差为0.2A。此系统测量直流电流。B系统与标准仪器之间的测量误差是0.1A。现将同一产品放到两台测试系统进行测量,所要求的测量条件相同设置。但是两套系统之间的测量误差有3A。两套系统使用的直流电源是两个厂家生产的直流稳压电源。除了电源不同可能是一个原因外实在是想不到其他的原因,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猜想, 也許是輸入阻抗不同的結果.
通常量測端的輸入阻抗很大(M級), 如此待測端的電流只有極少部份流入量測端, 但此時量測的結果較不穩.
若將量測端的輸入阻抗變小(並聯一電阻), 此時量測結果會較穩定, 但會流入較多電流而影響結果.
所以, 最好查一下量測端的規格, 再依您的需求外加電阻, 調整輸入阻抗.

楼主:
没有搞明白楼上的老师讲的。我的系统其实很简单。电路中只有一个电阻,由于电流很大50A左右,所以串了一个0-75mV 比100A的比流计用电流表进行测量电流。
同一个产品,放到两个系统(A和B)中用同一个标准电流表加比流计(C)进行测量,测量结果A=C=43A,B=C=38A,但是A却不等于B。实在是搞不明白什么原因引起的。
今天换用同一个电源看看是不是一样。

楼主:
上午换了一个电源,还是老样子。有点晕了。

网友B:
电源内阻很低,这么大电流,应该在毫欧级,你的电阻也不可能有多大,估计也是毫欧级的,你的分流计是0.75毫欧,也就是说电源内阻和外电路阻抗相差不大,不同的电源内阻不一样,测量结果肯定也会有差别。

楼主:
多谢楼上的兄弟指点,我想会不会可能是两套系统线路中使用的电线规格不同引起的呢。采用相同的电源也是如此。现在唯一的不同就是使用的电线了。

网友B:
完全可能,接点电阻也应该有可能。

楼主:
谢谢风清扬西的指点,我等一下换同样的电线再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