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自控
5匹三相空调(5KW左右),选20A空气开关,空调启动是否会引起开关跳闸?

楼主(2006-07-29):
(无正文)

网友A:
不会,选择稍微有点小。

网友B:
还有其他答案吗?

网友C:
跳闸就换个大的,不跳就用吧。

网友B:
5匹三相空调启动电流多大?

网友D:
当然会,20太 小用32A

网友B:
请回答,启动电流多大?20A小了,你试过吗?

网友E:
要看选择何种型号的断路器了,一般断路器按脱扣曲线分为C型和D型的,C型的可承受6倍左右的启动电流,D型可承受10倍左右的启动电流。

网友B:
TO小兵嘎子:举一个空开型号的例子,谢谢!

网友F:
要d型的

网友B:
TO供电 5匹三相空调启动电流多大?谢谢!

网友G:
可能是空调有故障.

网友B:
下面引用由打破砂锅问到底在 2006-7-29 23:13:00 发表的内容:
5匹三相空调启动电流多大?
--------------------------------------------------------------------------------------------

网友H:
这个匹要弄清楚指的是什么,现在很不好判断。有指的是马力有指的是制冷量。你弄清楚了5匹的功率才知道启动电流是多少。

网友I:
看一下空调说明中的电流大小,5匹(1匹为735瓦)约为3.7KW,三相电流应为不到10A吧?启动时20A断路器怎么会跳呢?断路器脱扣电流约为额定的6-10倍。

网友J:
根据容量除以千伏数,商乘以0.76得出额定电流为10安,根据两倍电流选开关,你选的刚好

网友J:
根据容量除以千伏数,商载乘以0.76得10安,6倍容量选开关应为20安

网友K:
20A完全没问题,选开关1.3倍额定电流就可以了

网友L:
你5匹的咋会有5.5KW呢???

网友M:
夏天用完全没问题,5匹工作电流不会超过10A,冬天碰上低温空调压缩机堵转,可能就会跳闸了。

网友N:
不是有句话说“一个千瓦大概两个安培”吗!这样来说,应该10A以上就可以,选个16A的较为保险。

网友O:
空气开关选D型的要好,

网友P:
不会跳,计算一下啊

网友Q:
用32A的,运行时电流应在15A左右,跟制冷剂多少有关

网友O:
也和环境有关的,温度也有关,

网友R:
看看空调上的铭牌啊,最大起动电流是多少嘛!在选择空气开关.

网友S:
有可能会跳,主要还是要看空调本身的情况,如果是旧空调且冷凝器比较脏的话,启动时可能会跳机的.

网友T:
仔细看铭牌!

网友U:
可以用的!

网友V:
5P空调的运行电流为9.2A,启动电流可能大于20A,因此选20A的空开肯定小了。

网友W:
师傅们。。要搞清楚空调一匹相当于多少千瓦,再来计算,。

网友R:
说明白点,是新是旧,空调本身有无故障,之前能行吗?这样大家好回复的。

网友X:
频繁起停,可能会跳

网友Y(2006-10-29):
20A完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