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匹三相空调(5KW左右),选20A空气开关,空调启动开关是否会跳闸?

楼主(2006-07-29):
(无正文)

网友A:
论坛无人了吗?

网友A:
用20A是否会跳闸?

网友B:
启动电流太大 时间长了可能会 和空开质量有关

网友A:
5匹三相空调启动电流多大?

网友A:
下面引用由打破砂锅问到底在 2006-7-29 19:22:00 发表的内容:
  论坛无人了吗?
--------------------------------------------------------------------------------------------

网友A:
各位大虾:能不能回答请表个态

网友C:
5匹不等5KW吧,

网友A:
你说是多少?

网友D:
5匹的功率应该在3.7KW左右!!

网友A:
启动电流多大? 谢谢!

网友E:
14A你选空开时选D型的就可以的

网友F:
空调启动电流很大的.20A应该跳闭才对.

网友G:
20A 的不会跳,可以了。

网友E:
我的接触器选的18A的20A怎么会跳呢?